问个模拟电路问题

楼主(2010-04-10):
(无正文)

网友A:
集成PNP晶体管有纵向和横向两种结构形式。

在横向PNP管中,发射区注入的少子(空穴)在基区中流动的方向与衬底平行,故称为横向 PNP管。广泛应用于有源负载、电平位移等电路中。
纵向PNP管其结构以P型衬底作集电区,集电极从浓硼隔离槽引出,N型外延层作基区,用硼扩散作发射区。由于其集电极与衬底相通,在电路中总是接在最低电位处,这使它的使用场合受到了限制,在运放中通常只能作为输出级或输出缓冲级使用

楼主:
模拟书上用的是NPN纵向管,PNP是横向管,用作电流源电路。横向的耐压高和纵向的放大倍数高,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   天神下凡,谢谢你

网友B:
太基础的东西,搜索引擎比任何人都回答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