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SFET的几个参数

楼主(2010-04-10):
请问各位:continuous drain current 和pulsed drain current,continuous source current各代表什么意思?看到不同型号,特别是耐压不同的时候,他们的値差别很大,这是为什么?
感谢各位啦

网友A:
第一个是允许管子连续通过的电流,第二个是允许管子通过的脉冲电流,脉冲的占空比等应有规定。

网友B:
1.连续灌电流
2.脉冲电流
3.连续源电流
1和3相近,2应该比1,3大很多

网友C:
英语翻译,显而易见
连续最大电流
瞬时最大电流
连续正常工作电流

楼主:
但是这几个参数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区分连续漏电流和连续源电流,连续和脉冲有分别用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