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时间编程

楼主(2010-04-10):
怎么编写时间延时程序如一个小时 十个小时  一天甚至更长谢谢啦!

网友A:
用定时器编写就能实现。

网友B:
中断里边定义个变量

ulong Counter = 0,DelayTime;
sbit TimeFlag = 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Counter++;
         if(Counter == DelayTime)TimeFlag = 1;
}

delay(ulong i)
{
        EA = 0;
        TimeFlag = 0;
        DelayTime = Counter+i+1;
        EA = 1;
}

void main(void)
{
       delay(10);
       while(1)
       {
              ..............
              ..............
              if(TimeFlag)break;
       }
}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定时器能延时这么长吗?举个例子让菜鸟开开眼

网友D:
楼主真有想象力

网友E:
要延时那么久,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F:
楼主想做闹钟程序吗?

网友G: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在计时器中断里定义几个全局变量,每次中断加一,一直到你想要的时间就跳出来

网友H: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在计时器中断里定义几个全局变量,每次中断加一,一直到你想要的时间就跳出来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不是三楼的程序想要表达的意思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H:
我觉得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的地方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