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热电阻、热电偶温度探头用于单片机?

楼主(2010-04-10):
热电偶热电阻温度探头能用AD0809类的IC转换来显示温度吗?如何编写C程序?

网友A:
热电偶还要放大信号一下

网友B:
需要加个放大器,要不然信号太落了了

网友C:
是不是还得个什么接口电路什么的

楼主:
对热电阻热电偶不熟悉,找了资料看得还是不明不白的,说具体点

网友D:
不是很懂……

网友A:
热电偶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温度传感器,也被用来将热势差转换为电势差。它的价格低廉,易于更换,有标准接口,而且具有很大的温度量程。主要的局限是精度,小于1摄氏度的系统误差通常较难达到。

1821年,德国-爱沙尼亚物理学家Thomas Johann Seebeck发现任何导体(金属)被施加热梯度时都会产生电压。现在这种现象被称为热电效应或Seebeck效应。若要测量这个电压,必须把“热”端连接到另一导体上。增加的导体也会经历热梯度,自身也会产生一个电压,并与原来的电压抵消。幸运的是,热电效应中电压的大小取决于金属的种类。在电路中使用不同的金属会产生不同的电压,因此存在一个很小的电压差值可以被测量,这个差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对于目前常用的金属组合,这个差值通常在1到大约70微伏每摄氏度之间。一些常用的固定组合成为工业标准,通常考虑到成本、适用、便利、熔点、化学性质、稳定性和输出。由于热电偶产生的电压很小,很多的应用是利用热电偶堆。

网友A:
K型 -- 镍铬合金 / 镍铝合金

这是最常用的热电偶。温度量程自−200 °C到+1200 °C。磁性。敏感度41 µV/°C。

E型 -- 镍铬合金 / 铜镍合金

高输出(68 µV/°C),非磁性。

J型 -- 铁 / 铜镍合金

有限量程(−40至+750 °C)。不可用于760 °C以上。敏感度~52 µV/°C。

N型 -- 镍铬硅合金 / 镍硅合金

高稳定性,抗高温氧化。可用于高于1200 °C。900°C时,敏感度39 µV/°C,略低于K型。

网友E:
楼上的解释的很详细啊

网友F:
只是一个很宽泛的回答啊

网友G:
没做过,感觉那个型号很多

网友H:
看外型只有一般只有一条线,按道理使用不复杂,不过很多都是直接显示出来了

网友C:
这样的C程序确实没见到

网友I(2010-05-11):
这样的都是成品温控器里面的程序!见不到的!!!!!

网友J(2010-07-17):
我也想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