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给C语言初学者的一点建议(主要是单片机)

楼主(2010-04-10):
本人学习C语言有1年多了,用KEIL C也快一年了,下面是我在编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给C语言(主要是单片机的C)的初学者门的一点点参考:

1) 尽量少使用指针变量。因为指针变量本身要占用2个字节,对于单片机里几百个字节的RAM来说,几个字节也是很宝贵的。如果要返回值多个字节,可以用全局变量。如果要返回两个char型的,也可以把这两个char型合成一个int型的,返回后再拆开(可以使用公用体来拆)。同理,可以把4个char型的和成一个long int型的,等等。

2)  在for语句中,如果遇到for(i=0;i<X;i++)这样的语句,能够改成for(i=X;i>0;i--)这样的形式,就改成这样的形式(当然,软件延时的除外)。这样可以节省一条指令。因为在条件判断时,有一条与0比较的自减指令。

3) 有人在用常量时,在程序中写成这样:x=y*2*3.14;这种可以自己算出来的数,就自己算出来,应写成: x=y*6.28;一些运算,可以化简的就要化简。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从1连加到n,可以用for语句搞定,但是更好的办法是写成n*(n+1)/2;特别是当n变得很大时,这两种算法的差别就明显了。

4) 调用返回指针的函数时要注意,如果在下面还要调用函数,应该在函数调用完时,立刻将该指针指向的数据保存起来,否则刚刚得到的那个指针的指向的值可能已经被改变了。这是因为在函数调用时,地址是临时开辟的,所以在后一个函数调用时,申请的存储空间将会是前一个函数用过的。

这样前一个指针指向的数据,已经被后一个函数调用时给修改了!下边是一段代码,看起来好象不会执行到 P1=0x00;这一句,但是实际上是已经执行到了。所以大家在用指针时要小心点。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test1(void)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a;
x=1;
a=&x;
return a; //返回x的地址,x=1;
}
unsigned char *test2(void)
{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
y=2;
b=&y;
return b; //返回y的地址,y=2;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1,*p2;
p1=test1(); //函数test1返回指针给p1
p2=test2(); //函数test2返回指针给p1
if(*p1==*p2) //比较两数是否相等
{
P1=0x00; //如果相等,则P1输出低电平
//看起来好象不会执行到这里,实际上是执行到了
while(1);
}
}

声明:本人所有发言均为个人观点。由此贴带来的后果,
本人一般不予负责。在您相信本贴之前,请慎重考虑!

网友A:
实践一下试试,正好我也要开始学C在单片机上编程了。

网友B:
定义成普通函数就可以了,何必用指针跳来跳去!

网友C:
我也刚开始学习单片机的C,谢谢了

网友D:
总结的不错,呵呵!谢谢l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