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ARM9,使用普通的51单片机控制hp彩色打印机

楼主(2010-04-10):
不使用ARM9,使用普通的51单片机控制hp彩色打印机,但得外加驱动芯片,如CH375B等,本人也做过,如有感兴趣的同行请联系!

网友A:
可以倒是可以啊,只要遵循USB Printer 的协议格式
但是相对于 “文本过滤器” 这部分,不用WIN,也不用LINUX,
恐怕51驱动了打印机没什么实际价值吧,51无法完成文本过滤,只能用转换好的文件,51只能做个演示。

本人现在也正在做毕业设计 打印机网络适配器, 目前已用学习板实现网络共享打印功能,现在正做板,欢迎交流

主要硬件结构:处理器S3C2440,DM9000网卡,用2440自带的USB HOST驱动打印机,实验室的打印机 是 HP LaserJet 1020, 蛮低端的一款,不支持PS格式,连GS都不支持,只认HP自定的文件格式

主要软件结构:linux操作系统,在些基础上移植 samba服务器+Lprng打印管理系统

楼主:
搞嵌入式设计,许多时候需要数据打印输出,用途广泛哪。
因为我们已经用到许多产品中。

网友A:
电力仪表中有很多微打,用MCU就可以控制了

但是用喷墨或激光打印机,不知道用在何种系统中,LZ可否说说看

楼主:
假设用户提出使用喷墨或激光打印机,你怎么办?难道要在使用微打!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许多外国产品中就大多使用喷墨或激光打印机

网友B:
难道这世上除了ARM9就是51了吗?
:)

楼主:
还有好多,都可以使用,就看你掌握的范围如何。ARM11等等...

网友C:
大哥,能不能说下,单片机控制打印机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有没有相关资料,发点出来参考下啊,谢谢

网友D:
问题是。楼主,怎么联系你呢?

楼主:
有问题请QQ:390350125联系

网友E(2012-03-17):
请问楼主,打印时有一个打印到文件,会生成一个prn文件,请问这个文件该怎么分析呢?我有一份爱普生的打印手册,我参照手册能在prn文件中找到一些命令,但是也有很多找不到,楼主能帮我简单分析下这个文件吗?我用附件上传过来。里面有两个文件,分别是一个我认为是最简单的表格文件,还有一个是她的打印文件,我用的打印机是爱普生喷墨打印机ME35.

网友F(2012-04-25):
你好!能不能你的这个单片机通过USB控制打印机的硬件电路给我发一份啊   760050124@qq.com  谢谢啦!

网友G(2013-03-08):
求HP PCL3 GUI打印指令手册 ,邮箱sulw2005@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