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使用bootloader擦除nandflash分区过程中卡死

楼主(2010-04-11):
在用bootloader擦除nandflash中yaffs分区时卡死了,之后烧入后检测也是到那个地方就卡死了,导致不能正常启动Linux,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别人说用flasher吧flash擦除一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的电脑没有并口,不能用H-JTAG,麻烦高人指点一下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flasher的擦除效果呢?

网友A:
电脑没有并口也没关系,现在H-JTAG的最新版本支持usb接口

楼主:
看了只有买个H-JTAG USB 仿真器了!谢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真是郁闷。

网友A:
因为nandflash中有坏块!!

网友A:
nandflash有坏块是正常的事,重新擦除一遍后,程序会登记坏块的记录,下次烧写程序时就会避开坏块

网友B:
可能是flash有坏块,但程序会记录坏块么??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