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0-04-11):
这个电路怎样起振?振荡频率如何计算?OSC1功耗如何变化?

楼主:
难道就没有高手愿意帮忙的吗?这里

网友A:
不懂,友情帮顶。

网友B:
电路不完整吧。

楼主:
原始的图是这样的。

楼主:
是的。本人对些振荡电路不理解。恳请指教!

网友B:
顶下。
只知道是工业用超声波加湿器振荡子里的电路。

网友C:
电路不完整,怎么看?

网友D:
电路不完整啊

楼主:
完整的啦。振荡部分就是这样的啦

楼主:
我仔细地翻了模电。发觉4楼说的是对的。应该是那样。但是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是电路中的L1和L2有什么作用的呢(模电没有说到这些)?再请各位帮忙。

网友E:
帮定
模拟电路忘得差不多了,这几年一直在搞数字信号的了

网友F:
忘记了,都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