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高职嵌入式比赛难度如何?

楼主(2010-04-11):
201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嵌入式产品开发”项目技术规范
(201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赛事筹备组,2010年4月)

    一、竞赛要求
    (一)职业道德
    1.公平竞赛,杜绝舞弊,遵守赛场纪律;
    2.遵守操作规程,安全、文明参赛;
    3.冷静、高效,分工合作,一丝不苟;
    4.着装规范整洁,爱护设备,保持竞赛环境清洁有序。
    (二)相关知识与技能
    1.焊接、装配、调试技能;
    2.传感器(红外线、光敏、湿敏、磁敏、声音、碰撞、火焰、超声波等)技术应用。
    3.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技术及应用;
    4.嵌入式技术及应用;
    5. 通信技术
    6.图像识别技术的应用;
    7.企业标准化管理
   二、赛场环境
    在3000㎡的面积上,按照大U字形结构布置6组,每组10个比赛区间,共计60个比赛区间。在U字形结构的中央布置三组比赛赛道和一组备用赛道以及其他的比赛设施。现场保证良好的采光、照明和通风;提供稳定的水、电和供电应急设备;配置设备按照参赛队数量准备的包括工作台、组建局域网的微机和软件平台、电子仪器仪表等的竞赛条件。
    1.参赛队工作区
    每个参赛队工作区间面积大约9 m2(3m×3m),确保参赛队之间互不干扰。工作区间内部配置1张有电源5孔插座2个的实训工作台作为焊接调试操作台,上面摆放电子仪器仪表和电子制作工具等;每个工作间另有两张电脑台用来摆放组建局域网的微机;配备3把工作椅(凳);包装箱1个(封存参赛探月车),参赛队标牌、队旗。
    2.任务比赛场地
   (1)任务比赛的场地大小为长3000mm,宽3000mm,底色为灰色无光的月球背景图,场地四周有400mm高的灰色无光围栏;任务比赛场地总高750mm。探月车出发区为直径300mm的圆形区域。
   (2)任务比赛场地上设置有若干个不同形状和颜色的地形标志物(探测点),形状有球形、柱形和锥形,颜色有红色、绿色、蓝色。每个探测点的温度、湿度或其它物理特性可以调节。每次比赛时地形标志物和寻迹地图可在比赛场地上随机布置。
   (3)任务比赛场地示意图

三、竞赛技术平台
    (1)竞赛软件平台
    大赛提供计算机及Linux、Windows XP环境,组建局域网,安装文字表格处理软件Office 2003 。
    (2)仪器配置具体要求说明
一般要求仪器设备为近两年内的产品,并不指定品牌与型号,除赛题规定的专用设备外,其他为功能正常的通用设备即可。
可组建局域网、含串并口的计算机2台/组,不允许上外网。
稳压电源(1台/组:0~30V/0~3A,两路输出);
示波器(1台/组:双踪,20MHz示波器);
    (3)嵌入式调测工具软件一套。
    (4)模块电路PCB板及套件一套。
    (5)常用电子制作工具配置要求(以下工具由参赛队自备,并经竞赛赛项组委会审查认定):
嵌入式月球车核心板、控制主板、寻迹板及探月车体、螺丝刀、剥线钳、偏口钳、剪刀、电烙铁、锡丝、吸锡线、真空吸笔、不锈钢镊子、热风台、带灯放大镜、万用表等工具。
    四、探月车的设计与器材要求
    1.每个参赛队仅限在一台自主探月车上完成任务,探月车机身上除粘贴本队的参赛编号外不得有其它任何标明身份的标记。
    2.探月车的车体、核心板、控制主板等由参赛队在比赛前自制或自行购买。其中核心板CPU要求采用三星S3C2440或英特尔嵌入式芯片,操作系统采用Linux(具体版本随样题公布)。探月车整车尺寸(长×宽×高)不得大于220mm×280mm×200mm。探月车的驱动电机采用Namiki 22CL-3501PG80:1直流减速电机或输出转速不高于150转/分的其它直流减速电机,并在大赛前向组委会提供其型号及技术指标,探月车的车轮外径不得大于65mm,直流减速电机与车轮之间不得加装提速机构。
    3.探月车的电源为自备锂电池供电,不得使用电源线与场地外有任何连接,且锂电池的标称电压不大于11.1V,充电完成后电压不大于12.6V;探月车不得通过任何遥控设施(如激光、红外、无线电等)进行控制。
    4. 探月车上的寻迹探测光电管只能安装在探月车整车尺寸以内,垂直向下探测轨迹线。
    5.各参赛队自备常用工具、电源接线板、转换插头等。

楼主:
201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嵌入式产品开发”项目竞赛规程
(201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赛事筹备组,2010年4月)

    一、竞赛项目名称
    电子设计——嵌入式产品开发
    二、竞赛目的
    促进校企合作,引导企业参与赛项设计、提供技术支持和后援保障,推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引导高职教育在嵌入式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的相应专业领域的教学改革与专业调整。检验高职学生在嵌入式技术应用方面的职业能力以及质量、效率、成本和安全意识。
    三、竞赛方式和内容
    (一)竞赛方式
    1.比赛以团队方式进行,每支参赛队由3名选手组成,须为同校在籍学生, 其中队长1名,性别和年级不限,可配2名指导教师。
    2.比赛分两天、两个阶段进行,共19小时(含用餐和休息时间)。
第一阶段的竞赛时间为第一天的8:00~21:00,提交技术文件和作品的截止时间为第一天的21:30;第二阶段的竞赛时间为第二天的8:00~14:00;获得答辩资格的参赛队15:30开始面试答辩。
    3.比赛期间,允许参赛队员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规则,接受指导教师指导。参赛选手可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指导,接受指导的时间计入竞赛总用时。
赛场开放,允许观众按照规定,在不影响选手比赛的前提下现场参观和体验。
    4.赛后点评
    比赛全部结束后,由专家对赛项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行介绍并对赛项的技术要点、选手表现、比赛成果等进行点评。
   (二)竞赛内容
参赛队在规定时间组装调试一台“探月车”,并在嵌入式开发环境下编制个性化的控制软件。“探月车”制作完成后在大赛提供的模拟环境中执行寻迹、定位、图像识别与成像、无线通讯等任务。在完成产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参赛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扩展发挥。
    1.电路调试与装配
利用大赛提供的模块电路PCB板和套件,按照大赛所提供的工艺文件焊接、装配与调试模块电路。
    2.嵌入式系统调试与装配
利用现场焊接、调试的电路模块与各参赛队已经准备好的嵌入式核心板、控制主板、探月车车体等,组装调试一台探月车,在嵌入式开发环境下编制、安装(或固件升级)个性化的控制软件,并进行整机调测。
制作完成后的“探月车”,在大赛提供的模拟“月球环境”中行进,并对模拟“月球环境”中的地形标志物等进行探测,同时通过无线通讯发回探测数据和地形标志物图像。
    3.技术文件编写与整理(以现场赛题要求为准,通过网络提交电子文档)
   (1)文字性文件:技术说明、使用说明、安装说明。
   (2)表格性设计文件主要有:明细表、程序流程图、程序说明、接线表。
   (3)电子工程图主要有:电路图、方框图、印制板图、装配图、接线图、逻辑图、流程图。
    4.任务比赛
   (1)任务比赛时,只能有2名参赛选手入场,其中一名进行操作。
   (2)“探月车”车体的任何一部分不得超过起始边线,在收到裁判发出的起始命令后开始比赛,如不能自动开始,允许选手在10秒后手动起动探月车进行比赛。 探月车一旦从起始区出发,未经裁判允许,参赛队员不得用手接触探,否则酌情扣分或取消比赛资格。
   (3)任务比赛共进行两轮,每场为5分钟,两轮之间间隔20分钟,取最好一次成绩为最终成绩。
   (4)第一轮比赛后,参赛选手可自愿选择任一方式进行外援求救。外援求救方式为电话求救、远程视频求救、网络求救(不得传输程序)等,救助队伍可由各个参赛队自行组织。根据求助结果,参赛选手可以在赛项组委会提供的计算机上对控制程序进行调整、修改后再次比赛。
    5.口头答辩
根据竞赛综合成绩,确定参加答辩的参赛队。要求参赛队成员选出1名代表,对竞赛项目的设计思路、制作与调试过程、测试结果、装配工艺等进行陈述,并回答评委会的提问(有资格参加答辩的参赛队要制作答辩PPT文件)。
   (三)项目指标体系

评分项目
评分细目
分值

安全操作与制作工艺
操作符合安全规范
30%

赛事中是否出现安全问题

符合行业规范

开发环境搭建

设计文件

电子装接工艺

功能与测试
控制、图像、传输各方面的分项功能
60%

系统整体功能是否协调

完成任务的精度与时间

系统设计文档

创新与特色
整体功能创新与特色
10%

总计
100%

    (一)评分方法
    1.系统安装与调试的满分为100分,分别从安装工艺特性、系统功能特性、行业规范三个方面评分。
    2.按竞赛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参赛队的名次。竞赛成绩相同,系统功能特性得分高的名次在前;若竞赛成绩、系统功能特性得分相同,则按照系统工艺得分和提交文件的规范程度判定名次,若出现名次难以从各项得分判定的情况,由裁判组进行答辩后根据答辩成绩判定名次。
    3.在竞赛时段,参赛选手有不服从裁判及监考、扰乱赛场秩序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取消参赛队评奖资格。有作弊行为的,取消参赛队综合奖评奖资格。裁判宣布竞赛时间到,选手仍强行操作的,取消参赛队奖项评比资格。
    (二)奖项设定
统一由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统一设置,只设团体奖,其中一等奖10%,二等奖20%,三等奖30%,每位获奖选手和指导教师均可获得证书。

楼主:
19个小时做完这个东西不容易啊,教师只能指导1小时,还不能动手。

网友A(2010-06-03):
我们的激光测距传感器应该可以有用武之地

网友:
啊,什么时间我有如此水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