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出现这个了……

楼主(2010-04-11):
One or more debug flags are not positioned on valid lines,these flag
would be moved to the next valid lines or removed directly set.

楼主:
这是个啥提示啊?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就是说,你设置的断点并没有放在有程序的地方,这个断点会移到下一行,或者被拿掉

楼主:
断点自动会移到下一行,或者被拿掉?

网友C:
出现这个提示主要是您在设置断点后,又对原文件进行了修改,这样原来的断点的位置就与当初设定时发生变化了.所以会有这个提示.你可以将这些断点去掉,再在正确的位置上设置断点.

网友D:
楼主改了忘了吧

楼主:
出现这个提示主要是您在设置断点后,又对原文件进行了修改,这样原来的断点的位置就与当初设定时发生变化了.所以会有这个提示.你可以将这些断点去掉,再在正确的位置上设置断点. ...
引用 网友C:
哦,这么回事啊

楼主:
楼主改了忘了吧
引用 网友D:
:L

楼主:
谢谢大家,结贴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