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partan-3an来代替特殊场合的ARM

楼主(2010-04-11):
说一说这些应用场合,没有针对FPGA与ARM谁优谁劣的比较.
先介绍一下这个平台:
spartan-3-200an,-40~+85度工业级不到100块一片,内置4Mbit Flash,可配置FPGA,剩下还有3Mbit用于存用户程序或数据,这个芯片用起来像是一个超大容量的CPLD,可用于不带复杂图形界面的工业控制场合.
这个平台,整体功能可能不如ARM多,但是在某些特殊场合却有比ARM高得多的性能
1.性能
CPU性能,microblaze,32位软核,1.1MIPS/MHz,跑100MHz
外设性能,40MB/s吞吐量的千兆网口,或者2个满负荷百兆网口
SPI,I2C,PWM等ARM的外设,绝大多数可任意裁减
2.操作系统
linux
3.功耗
整片FPGA核,工作100MHz,60mW,系统功耗200mW以内
4.安全性
DNA,软硬结合的3DES加密,烧完程序后用密码激活硬件,无法通过拆解芯片**
5.成本
除了FPGA之外,其它的都是可裁减,整体成本应该比较低

网友A:
设计上问题很多。
1、100M的处理器上跑linux,不知道你试过没有?速度可想而知。MB应该没有MMU的,只能跑uClinux,很多东西不能做了。
2、100M的处理器能处理40MB/s吞吐量的千兆网口,或者2个满负荷百兆网口吗?协议处理得过来吗?
3、功耗就不用说了,FPGA吹了这么多年,功耗还是个问题。“整片FPGA核,工作100MHz,60mW”的数据值得怀疑。
4、成本更不用说了,兄弟,ARM便宜着呢。

FPGA是个好东西,不过也有短处,他只适合**擅长是事情。

网友B:
在fpga实现arm是不错的一个方向,我以前也考虑过。arm7的专利可能这几年就失效了。
在arm7上不一定要跑linux,linux一般需要mmu。在fpga实现arm7,灵活,根据需要裁剪,实时性控制也好,难点是软件的配套、代码的高可靠性。
现在fpga的逻辑很大,fpga与arm的成本比较不是局限于芯片间的比较,而是系统成本的比较。现在的系统一般都有fpga,而fpga很多逻辑是没用用完的,额外搭建一个arm几乎是零成本。
功耗,fpga一般比较大。100Mhz,60mw有点难。不知道你这个功耗是根据什么推算的?

网友C:
:D建议去XILINX 的官网去看看

网友D:
如果LZ这样子用过,并且抓狂过,就不会有这么天真的想法了。

网友E:
楼上不妨说说你遇到的问题,呵呵~

网友F:
¥100买的ARM,比SPARTAN3不知道强到哪儿去了

楼主:
呵呵,我们一个产品就是这么用的,工控场合,宽温范围,至少要保证5年不断电,不出问题。
在通信和控制场合,我们惯用的是powerpc,单独的powerpc,以及内嵌的powerpc都在用,microblaze和powerpc除了指令集不一样之外,其它的软件硬件都可以直接从powerpc上照搬过来。
电源这一块的确很低,CPU,总线和外设都工作在100MHz,评估出来FPGA核就50mA(1.2V),大部分外设可剪裁,不需额外在电路板上扩充,整体功耗和ARM有得一拼的。
这种系统,最大的优势是可剪裁,多数东西可利用现成的。
在这上面做2到3个网口,很容易,在不可定制的CPU上做2个网口,比较难,性价比会大幅降低。
这个芯片目前还比较贵,小批量工业级大概10美元一片,如果降到3美元一片,我估计会彻底扫荡工控电力场合的低端MCU,DSP等。

网友B:
我们也在用microblaze,但microchip有很多局限,在实际使用中会碰到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你很难修改,因为他是个黑盒子。
      内嵌cpu,确实是个不错的方向,但注意到没有,在virtex6里面已经不内嵌powerpc,说明xilinx的思路有调整,我感觉,现在的fpga容量越来越大,内嵌开发源码的cpu会越来越有市场。不然,fpga厂商的每一次软件或者硬件升级,带来整个工程设计的全面改变。如果你使用virtex的powerpc,xilinx一旦不生产这种芯片,以后的维护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以前的设计有可能从头再来。
   fpga和专用的低端MCU、DSP各有优劣,目前还不存在替代的问题。举个例子,用fpga实现网口,你至少在外面需要挂个PHY芯片吧。MCU很多内嵌AD、USB,这些都是fpga目前还做不到的,如果fpga里面能内嵌更多模拟电路,那时它才有可能一统天下

网友G(2010-09-19):
看了大家的讨论,感觉让自己视野变开阔了,虽然有些还不能理解。9楼说得“现在的fpga容量越来越大,内嵌开发源码的cpu会越来越有市场。”,为什么这样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