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继电器的用法

楼主(2010-04-11):
由于基础差,在设计中遇到个问题(别笑我!呵呵)主回路电压70V,有一充电机需要从主回路取电,充电机输入电压55-84V,功率300W,输出电压13.8V,问是否可以再充电机输入端加一24V20A的直流继电器(手上只有这款继电器,没有更高电压的继电器),控制充电机的工作与否???充电机用于给电池组充电!
先谢谢大家的帮忙哈!

网友A:
继电器的应用,主要是关心线圈电源(交流或直流)与电压等级的要求,和触头的电源与电压等级、负载电流大小的要求。

你提的问题没有说明这个继电器是用在哪,准备如何用法,没有办法回答。

网友B:
24V20A的直流继电器

分清继电器的线圈的额定电压和电流,继电器的触点的额定电压和电流,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没用过继电器,

楼主:
我知道线圈的额定电压和触点的工作电压,,手中的继电器为HKE的线圈电压12V,触点电压24V20A
现在打算自己DIY个固体继电器,电压电流自己想怎么搞都行!!呵呵利用现有资源!!!呵呵有点抠门哦!

网友D: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