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4位数码管连接时为什么加三极管?

楼主(2010-04-11):
此电路的意思是,B0为低,则1端为高,因为是共阳4位数码管,所以片1显示数字,对吗?为什么不直接让软件设B0为高,则B0直接连在数码管的片选端,让其显示数字呢?

网友A:
I/O口的驱动能力一般不是很强,所以需要加三极管扩流

楼主:
这三极管是饱和和截止状态,和扩流没关系吧!除非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B:
3楼:
2楼说得完全正确,你理解错误。

网友C:
因为这个电路里面用的MCU的灌电流极小,不能用来驱动LED,所以用拉电流的方式驱动三极管,再来推动LED。
如果你选择输出灌电流大的MCU,可以把四个三极管省掉直接驱动LED,要加上四个限流电阻。
另外还可以用共阴的LED,也可以省掉四个三极管而采用MCU直接驱动,但是要重新计算段码。

网友D:
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E:
同意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