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两边的电容要怎样选

楼主(2010-04-11):
我是个初学者,请问晶振负载电容和晶振两边的电容有何不同?11.0592的晶振两边的电容是30pF,请问这个30pF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计算公式是什么?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指一个微调电容 一般晶振的频率有2个 一个是Fs一个是Fp 2个都差不多,负载电容就是可以调节Fs--fp,,晶振2边的电容应该就是负载电容吧。。不知道对不。。

网友B:
经验值,估计!

网友C:
那24M呢?要多大

网友D:
找了一个小资料,仅供参考

网友E:
恩,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F:
一般24M得选用20pF

网友G(2010-05-11):
据经验值,晶振两边的电容取相等值,范围为10-30个pf。

网友H:
就是11 楼的计算公式。

网友I(2010-12-01):
长见识 了

网友J:
11楼正解

网友K:
恩,我也學習了一哈

网友L:
理论经验选择范围,实际再调试一下

网友M(2011-05-29):
学习了,今天刚好还在为这个想到头痛呢,不想一味只跟着前人做得跟着做,想知道为什么,谢谢了,但晶振两边的电容值又是如何求出来的呢?

网友N:
好像是些经验值吧,几十pf一般都是

网友O:
不过之前在群里遇到过一哥们,说用STC89的片子的时候,用俩晶振就是振不了,用一个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P(2011-11-03):
11楼那种方式不错:P,一般取值在12PF~20PF之间.

网友Q:
一般厂家都有提供电容参数的,不同品牌可能有差别的

网友R:
负载电容一般在20~30pF

网友S:
c1, c2会微改变晶振的频率吗?

网友T:
44楼:当然会。石英表走不准就可以调晶振的电容。

网友U:
在百度搜ST_晶振设计指南,发个邮箱,我传个你也可以。

网友V(2013-04-24):
长见识啦
~\(≧▽≦)/~啦啦啦

网友W:
还要看mcu。

网友X:
12MHZ,两边是多大的电容哦?

网友Y:
可以看手册推荐的

网友Z:
恩,学习一下,不错的

网友AA:
一般电容选择在47PF以下都可以的

网友AB:
长见识了!

网友AC:
居然是无线通讯模块的应用。。。。

网友AD:
经验值?应该有算法吧

网友AE(2013-06-10):
学到知识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