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帧如何合并

楼主(2010-04-11):
如图,我想把8个BUF里视频帧的数据经过FPGA或其他处理器视频效果处理后,放到BUF_OUT里去,然后通过其他方式读视频帧输出到显示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FPGA处理视频帧的速度有限,最多也就200MHZ,但每个BUF的视频帧流的速度大概是108MHZ,如果把每个BUF里视频帧流读一遍后在处理,FPGA的速度肯定是跟不上,增加FPGA的速度不是解决办法,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想了好几天了,没结果,请教高人指点一下。总之就是就是想把8个BUF的视频帧流实时的经过FPGA处理后合并到BUF_OUT里去。

网友A:
存的时候就计算好地址存在对应位置即可,然后就只要直接取出来就可以了。
正因为硬件可编程器件的并行性,所以才可以这样设计。

当然,也存在抢总线和缓存的问题,这就需要你自己去处理了。

楼主:
可能没太说明白,每个BUF是108MHZ,8个BUF就是864MHZ,那么FPGA速度就要求是不低于864MHZ,显然这样的FPGA不太现实,如何实时处理8个BUF的视频帧合并到BUF_OUT,也就是把8个视频合成一个视频,我在想用别的结构,但也没有思路

网友B:
fpga很难处理864M的数据,你的思路可能需要调整。buf_out如果是简单的8个buf合并,这个没有捷径可走,需要串并转换。如果buf_out的速率低于8个buf相加,是否可以采用每路压缩然后传输的方式?

楼主:
我想在FPGA内部做视频处理,如果压缩的话,没法做视频处理了,如果是传输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你是用点交织还是用行交织?内部可用较宽的buf,如64bit,这样,内部总线速度还是108M,输出可以用RapidIO X4。

楼主:
不错,我突然可以这样做,不过基本和楼上的意思差不多,就是FPGA内部做四个SRAM(BUF)控制器,四个BUF控制器接四个BUF进来,这样同时处理数据了,然后在复制这样的结构,每个FPGA接四个BUF,每一个这样的结构对应一个BUF_OUT,那么多个这样结构就有多个BUF_OUT,然后多个BUF_OUT在重复这样的的结构,最终就得到一个BUF_OUT了。缺点就是 成本提高了,将来视频处理的时候比较麻烦些

网友B:
处理分开,传输复接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8路视频帧并行输入

楼主:
一路视频要占用28I/O,8路需要224个I/O,这样的FPGA成本太高,4路比较合适

网友E:
主要看输出时多少频率的
FPGA的并行性可以保证实现

网友F:
始终不明白,“视频帧流的速度大概是108MHZ”;
里面的108MHz是什么单位?
LZ还没有表达清楚,这么多人都给出答案来了。

楼主:
是像素时钟108M

网友C:
我理解的是,应该是像素时钟,同时应该还有行场同步等,类似tvp5158的输出。里面相当于有4个D1的视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