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485引脚使能端通过一个引脚控制需要延时吗?

楼主(2010-04-11):
请教下 MAX485引脚使能端通过一个引脚控制需要延时吗
我是在发送的时候给使能控制引脚一个高电平 发送完毕给引脚一个低电平 但是不好使
请教谁用过MAX485指点下 谢谢了

QQ 992466035

网友A:
绝对不需要。要是发/收状态转换慢了,对方回来的数据就错过了。

不好使是因为你大概接收有问题;做个实验:先把自己设为接收从站,让对方连续发给你数据试试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