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运放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11):
如图一个简单的正向放大电路,加入R3电阻运行仿真就出错,去掉就可以通过,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线没连好

楼主:
不是的,检查网络表显示已经连接了。

网友B:
仿真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说,有的时候把电阻值稍微改一点,就有可能不收敛而报错,不用太在意这个。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在R3与u1之间,对地接个电阻 或电容~

网友D(2012-05-02):
仿真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说,有的时候把电阻值稍微改一点,就有可能不收敛而报错,不用太在意这个。
引用 网友B:

你丫的说的倒轻松,不在意
仿真根本就过不了

网友E:
楼主用的运放是理想运放模型,即网标中的E_U1,从E_U1的模型描述可知,其开环增益为1e6;
同时E在pspice中是电压控制电压源,即其控制端本是指两个节点,而sch中同相端只接电阻R3右端,相当于电阻R3右端是悬空的,也就是ERROR说的节点N00103(运放同相端)少于两个连接点;这在pspice中是不允许的。
解决的办法:在节点N100103(运放同相端)对地接一个大电阻(如1e6欧,注,pspice中兆用meg表示,而不是M)。

网友F(2013-10-30):
你的运放是在哪里找的呀,我怎么找不到像你这样的理想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