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420的带负载能力

楼主(2010-04-11):
(无正文)

网友A:
AD420输出是电流源,范围选择——4 mA–20 mA, 0 mA–20 mA or 0 mA–24 mA

楼主:
我指的是带负载能力,不是电流范围

网友A:
电流源有供电电压限制,输出电压不可能随负载电阻增加而无限上升。

看 Current Loop Voltage Compliance,其上限为Vcc - 2.5V。另看EXTERNAL BOOST FUNCTION(第9页),若是SOIC封装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扩展,而若是PDIP封装则没必要了。

楼主:
哦,似乎有点点明白了,其带负载能力还是和我给AD420的供电电压有关的。
如果VCC=15V 输出电流范围到20ma 其带负载能力为(15-2.5)/20=625欧
如果VCC=30V 输出电流范围到20ma 其带负载能力为(30-2.5)/20=1375欧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对吗?

谢谢楼上让我注意到了这一参数,感谢!再没有人提出异议给你加分了。呵呵

网友A:
对于给定负载电阻(含导线电阻),建议尽可能使用低的Vcc(只要大于12V)。这样可以降低片内损耗。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