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次写指令输出8位数据

楼主(2010-04-11):
自已捉摸的一点经验,也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晒出来大家瞅瞅

用stm32f10x的GPIO模拟8位总线,我一般都是使用PB8-PB15,希望一次输出8位数据,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
GPIOB->ODR = (GPIOB->IDR & 0x00FF)|(cOutByte << 8 );
不过这个办法似乎不怎么可靠,无法保证读回来再输出的数据会不会影响原来的端口状态,换一个办法,
GPIOB->ODR = (GPIOB->ODR & 0x00FF)|(cOutByte << 8 );
不过这个办法似乎也挺笨滴,再换
GPIOB->BSRR = (cOutByte << 8 );
GPIOB->BRR = ((~cOutByte) & 0xFF )<< 8;
这个办法好点,但总线的输出有闪烁,还有没有更好点的招呢?
注意BSRR寄存器的介绍,这是个32位的寄存器,高16位的作用是复位,且复位与置位同时设置的时候置位起作用,OK,终极解决办法:

GPIOB->BSRR = 0xFF000000 | ( cOutByte <<8 );

PB8-PB15输出数据的同时复位, 对于输出数据中为零的位,将复位,即输出零,
对于输出数据中为1的位,因为置位与复位同时被设置的情况下置位起作用,将置位,即输出1,由此,数据经一次写操作被输出,且端口无闪烁

谢谢,鞠躬,下台。。。

网友A:
就进行或了一下,这种方法比较常见,有时还用到与

网友B:
楼主还是很有心得的

网友C:
楼主的思路是对的,但好像具体做法有点问题。

我曾经写过一篇类似的博客,可供参考:使用BSRR和BRR寄存器直接操作STM32的I/O端口

网友D:
香主的链接做错了……

网友C:
香主的链接做错了……
引用 网友D:

谢谢,已经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