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M8为什么没有PWM输出

楼主(2010-04-11):
做个简单的实验让T/C1的OC1A,OC1B输出PWM信号,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希望各位大侠给予指教,谢谢了

// Target : M8
// Crystal: 内部RC 1.0000Mhz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void main()
{
          DDRB|=0X06;     //PB1 (OC1A),PB2 (SS/OC1B)设置为输出

   TCCR1A=0X63;   //设置快速PWM模式,无预分频
   TCCR1B=0X19;

   OCR1A=999;     //设置输出1K频率
   OCR1B=200;

   while(1);
}

网友A:
void InitPWM(void)
{
     TCCR1A=(1<<COM1A1)|(1<<COM1B1)|(1<<WGM10);
         //TCCR1A=_BV(COM1A1)|_BV(COM1B1)|_BV(WGM10);
     TCCR1B=(1<<CS10)|(1<<WGM12);
         //TCCR1B=_BV(CS10)|_BV(WGM12);
         TCNT1=0x00;
       DDRB|=0X06;//_BV(PB1)|_BV(PB2);//OC1A pwm输出引脚允许
     OCR1A=0x40;//pwm;
     OCR1B=0x80;
}
问题在这里吧!八位的寄存器不能超过255;IO设为输出
OCR1A=999;     //设置输出1K频率
   OCR1B=200;

网友A:
OCR1A我是当8位用的,16位是否需要分两次赋值?

楼主(2010-05-11):
谢谢XZL,OCR1A这个地方我再仔细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