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rotel 99se中。。。

楼主(2010-04-11):
网络连线连好后,飞线是不是会消失的啊?
  谢谢啊,请教了

网友A:
不会,当你把连线去掉了,它又会出现的。

网友B:
只要你的网络存在,它就不会消失!!要不你画好PCB后又要改,岂不是找不到飞线了,要是没有原理图了,想从新布线,你不是很惨??不惨,也的累你个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