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成功移植salvo操作系统

楼主(2010-04-11):
Salvo最大的特点是占用系统资源少,特别是占用存储器资源极少。它不但适用于51系列单片机,也适用于存储器资源更少的PIC系列单片机。Salvo占用ROM资源取决于用户调用的系统函数,占用RAM取决于用户定义的变量、任务和事件的数量。以PIC16系列单片机为例,每个全局变量占10B,任务点5B,事件占3B。

Salvo是一个基于优先级任务切换,支持事件驱动的多任务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Salvo共支持16个任务优先级。且多个任务可以共用一个优先级,任务按优先级高低切换,对于多个同一优先级的任务,以时间片循环方式 (round-robin)切换。Salvo支持任务和事件的数量不限,取决于RAM的大小。(Salvo默认支持255个任务、255个事件和255个消息队列)
Salvo还是一个商用级别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下面包括:1、keil下移植成功运行图片
              2、keil下例程

网友A:
这广告是见缝插针, 无孔不入呀!

感觉是个好东西, 下来看看

网友B:
51单片机上用RTOS,几年前看过SALVO相关的东西,**肋

楼主:
不能那么夸张的认为是**肋,虽然不开放源代码,但是可以免费使用和创建3个任务以及5个事件,对于flash容量和内存都小的8051单片机来说,已经足够用了。本人已使用多年,对于开发稍微复杂的项目来说,可以增加开发速度,增强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B:
为何不用KEIL中自带的RTX-TINY?

楼主:
RTOS的引入消耗了部分系统资源。这部分系统资源对于高档微处理器系统影响不大;对于中小规模微处理器系统,特别是单片机系统,由于RTOS资源的占用,使用户可用资源大大减少,严重影响系统的实时性,甚至系统功能无法完成。市场上虽然有一些专用于单片机的RTOS,如应用于51系列单片机RTX51 tiny,但由于功能相对薄弱,无太大实用价值;另外也有一些功能较强的RTOS可移植到单片机系统,但由于占用资源较多,需扩展大量的RAM和ROM,并且产时性差。本人介绍的是一种适用于小容量存储器单片机系统且功能强大的RTOS—Salvo[/b]。

楼主:
Salvo功能和性能
    Salvo是一个基于优先级任务切换,支持事件驱动的多任务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Salvo共支持16个任务优先级。且多个任务可以共用一个优先级,任务按优先级高低切换,对于多个同一优先级的任务,以时间片循环方式 (round-robin)切换。Salvo支持任务和事件的数量不限,取决于RAM的大小。(Salvo默认支持255个任务、255个事件和255个消息队列)

楼主:
Salvo占用的系统资源
   Salvo最大的特点是占用系统资源少,特别是占用存储器资源极少。它不但适用于51系列单片机,也适用于存储器资源更少的PIC系列单片机。Salvo占用ROM资源取决于用户调用的系统函数,占用RAM取决于用户定义的变量、任务和事件的数量。以PIC16系列单片机为例,每个全局变量占10B,任务点5B,事件占3B。

网友C(2012-03-01):
如果用51系统,特别是stc系列的,我强烈要求用 RTX51 TINY  ,这个系统才占几个字节的ram,不超过1k 的rom,为何不用,而且可以建立16个任务,又是免费的,远远要比Salvo 好的多。本人已经用在多个项目里面,最多的时候,最多的项目的代码超过1万行,RTX51 TINY  稳定性和速度绝对一流,德国的产品,我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