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生产年代比较久了,使用有影响吗?

楼主(2010-04-11):
我有一个产品采用飞思卡尔MC68HC908GT16CFBE单片机。现在朋友那边有一些05年产的单片机,他说是全新的。如果使用年代久的单片机,对应用产品以后的使用有影响吗?比如稳定性,产品的寿命等,谢谢!

网友A:
最好问问飞思卡尔,或找勘误手册,看看这批芯片有没有什么BUG,影不响影响你的使用。
再就是看看芯片引脚是否已经氧化,如果氧化了,后面生产就麻烦了。
如果没有用过("他说是全新的"),应该不用担心.

网友B:
没用过也不靠谱吧

网友C:
什么产品

网友D:
如果是全新的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5年前的应该是含铅的产品吧?滞留时间也太久了
不知道何故-------现在元器件很缺货,要特别关注货源。
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