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初级使用的压敏电阻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0-04-11):
一直搞不懂压敏电阻的型号,如10D471
前10表示直径,后471表示电压
那么直径大是否代表功率大,可流过的电流大?
在变压器初级使用时用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A:
“那么直径大是否代表功率大,可流过的电流大?”简单点理解,可以这么说。
一般都根据你输入的最高电压来设定该电阻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