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没有Megawin的教程吗

楼主(2010-04-11):
有很多种类的单片机教程,好像没看见Megawin的教程啊

网友A:
这个,在datasheet上面说的挺详细吧,51嘛,都是一个用法啦

网友B:
那多少总该有点不同吧,你看别的单片机不也是从51发展来的吗

网友A:
megawin的51就是在通用51的基础之上加了点外围的模块而已啦,1T高速系列就可以理解成把ATmel 51的晶振改成了更高频率,现在学校一般都是学的ATmel的89C51,其实只要这个你学会了,megawin的就不用学啦,一模一样的用法,比如用的很多的内部 ADC ,你在 AT89C51 外面接一个ADC0809,而megawin就相当于把ADC0809做到了单片机里边,你只要配置一下转换速率,然后直接读转换结果就行了,所以比外挂ADC好操作很多,可靠性也增加了很多,而且ADC是10bit ±1LSB的

网友A:
而且,在你编译完了AT89C51的HEX文件直接可以烧进megawin单片机里边,完全兼容的

网友B: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