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不能下载程序,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0-04-12):
做了一块2103,焊接一块,OK。

焊接第二块,JLINK死活找不到CPU,电源电压测试正常,JTAG连接CPU各个引脚通路,晶振也换了一个,复位引脚没有key,为高电平,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能原因。

最小系统觉得都可以,至于CPU在周工这边拿得货,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那肯定是有虚焊之类的

楼主:
CPU周围,每只IO都测试过,有必要再测试一次

网友B:
都测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