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不能正确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localimg=180,144]1[/localimg]
/////////////////////////////////////////////////////////////////////////////////
* AddressPointer指针内容是0x0001182A,
/******************************************************/
SectionStartAdd = * AddressPointer;
*******************************************************/
这行执行完,SectionStartAdd不能正确赋值为0x0001182A,
/////////////////////////////////////////////////////////////////////////////////
各位帮忙看看为什么?可能错在哪,我是实在没辙了。

楼主:
变量和指针的定义都没问题:
Uint32 ByteCounter;
Uint32 * AddressPointer;
*************************
while()的首次循环执行都没问题,第二次就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有想法的请随便讲啊,我是什么想法都没了

楼主:
**********************************************************
“SectionStartAdd = * AddressPointer;”的CCS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是:
“MOV dbl(* AR3), AC0;" AR3为*AddressPointer地址。
找不出原因,猜测是总线冲突,因为* AddressPointer指向的是外部SDRAM,
***********************************************************
把32位指针改用16位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