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帮助--想做个400w 的 开关电源,给些建议吧兄弟们

楼主(2010-04-12):
最近 想搞一个 市电 转 14v左右的开关电源,打算给汽车蓄电池充电,功率 400w

哪位有现成的原理图 发给我 借鉴一下 ,非常感谢了

ren_zhiwei@163.com
PS:本人没做过开关电源,据说还挺危险,呵呵,又着急,所以想走点近路,弄个成熟的图研究一下,再次感谢各位兄弟orz

网友A:
400W,估计要用半桥来做了,且这个功率级别,估计要炸N次管才能做出来。

楼主:
是啊,大略了解了一下

有难度啊

网友B:
参考一下外面用494做的半桥蓄电池充电器电路,可以将功率升级就好了。

楼主:
参考一下外面用494做的半桥蓄电池充电器电路,可以将功率升级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哥们能详细说说嘛,最好有个典型应用的图

网友C:
看看刘胜利写的书,那书基本上是实验记录,倒是比较详细,便于照猫画虎。

网友D:
危险  呵呵  小心就行了  如果比较细心 对电源的原理有深入的理解  保护得当  炸机次数还是可以减少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 显示全部楼层
在爆炸声中成长~~~~~

网友G:
可参考ATX电源,之前自己也整过一个400W的开关电源,将两个电源合在一起使用,每个电源为200W的,尝试之后可以用,只是在输出端分别需加一个二极管以防倒灌电流,以下图片是其电路图

网友G:
忘了一下,要使电源正常工作,必须要接PS-ON端接地即可,也就是电源泉中的绿色线直接接到黑色线上即可工作用!

楼主:
xiexie patson ,yan jiuyi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