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添加资源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0-04-12):
小弟这几天在熟悉MTK平台,在添加字符串资源的过程中有些疑问。
在搜了一些资料后,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添加方法:
第一种是网上很多转贴的,如下:
添加 string
1.在string id定义的地方添加相应的id
2.在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PLUTO_MMI下相应的res_xxx.c文件里,PopulateXXX函数里面把string id添加上去 例如:STR_MENU_SETTING_BUSINESS_CONCEAL
       ADD_APPLICATION_STRING2(STR_MENU_SETTING_BUSINESS_CONCEAL, "Bussiness Conceal", "Menu Bussiness Conceal");
3.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PLUTO_MMI"ref_list.txt 文件中添加相应的字符串
4.运行plutommi"Customer 下ResGenerator.bat
5.再编译就加上去了
修改string
1.修改 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PLUTO_MMI"ref_list.txt 文件中对应的字符串
2. 运行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 下ResGenerator.bat
3.在编译就变成修改后的string
--------------------------------------------------------------------------------------------------------------------------------------------------------------------------------------
第二种就是傅贵教程上的方法。

小弟两种方法都尝试了,第一种方法未显示所期望的字符串,而且随着添加ID位置的不同,显示的字符串是不一样的。
第二种则干脆编译未通过。是不是版本不同,添加的方式也有所区别呢?我用的是6225。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我尝试结果不对是因为资源的编译出错,但仍然想知道哪种添加资源的方法是对的。
还有就是如果资源编译出错,是否有出错日志?在哪里?
谢谢。

楼主:
论坛有点冷清么……
好吧,我来自问自答。
第一种方法是对的,我已成功添加了上去。先前在编译资源的时候没看log,所以错得有点莫名其妙。原因是我按照傅贵教程中的做法,在MyAppSrc.c文件中include了一堆头文件,其中有重复定义的类型,故出错了。至于傅贵教程上的那种,我没有试过。
第一种方法的出处是http://blog.csdn.net/dragoniye/archive/2008/11/05/3228043.aspx
但其中讲的添加菜单的方法有问题,比如你的上级菜单是用ADD_APPLICATION_MENUITEM添加的话,也需要相应地修改上级菜单涉及的ADD_APPLICATION_MENUITEM语句。
我是基本参照这种方法,再结合傅贵的教程摸索出来的。
P.S.傅贵的教程似乎需要更新一下了,不知他有没有这个打算,呵呵。

网友A:
楼主不错,来这里逛的很多都是新人,包括我
学习了

网友B:
随便找个str ID,注意是在程序用到的,在res_list.txt中找个常用的string,比如”工具箱“那个字符串,找到他的ID,第一列就是,然后再代码中搜索这个ID,搜出来后照着样子添加就行了。
注意有3处:1.XXX。h add XXX_id;
2. res_XXX.c  增加ADD_APPLICATION_STRING2
3. 在res_list.txt 中加上。
最后编译,make 。。。。 gprs resgen
完成,ok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很烦恼的..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有,介绍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