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

楼主(2010-04-12):
已结贴

网友A:
建议把电铃(就是读书的时候都听过的那种)的那个龟壳拿掉,把锤子靠近金属罐顶部,一通电肯定能敲得你满意,呵呵

楼主:
回复2楼:
已结贴

网友A:
敲击怎么会不一样呢,设备有其固有的共振频率,锤子也有50/100Hz的固定频率……如果想识别,用LM567做一个音频解码就是了,加一个电位器做阀值调整。
其实2楼是开玩笑的,因为你提的要求也太匪夷所思了,呵呵

楼主:
回复5楼:
已结贴.

网友B:
关键是,你这个“高能”到底是多少?具体用来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C:
估计探头是现成的,需要做超声波驱动电路
应该类似超声波探伤这样的应用

楼主:
回复6楼:

回复7楼:
已结贴

网友C:
搞半天是抄版,哎
又一个又想xxx,又想xxx的xx

楼主:
国外的技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啊.可以少走弯路.呵

网友D:
我也在设计超声波!联系:378293151

网友E:
抄吧,国情就是你抄我,我抄你。

网友F:
超声波换能,貌似前些日子看到类似的,等我找找,主动声纳,好像是反潜的

网友F:
主动式声纳又称回声声纳,主要由换能器基阵、发射机、接收机、收发转换装置、终端显示设备、系统控制设备和电源组成。在系统控制设备的控制下,发射机产生以某种形式调制的电信号,经过发射换能器变成声信号发送出去当声波信号在传播途中遇到目标时,一部分声能被反射回接收换能器再转换成电信号,送入接收机进行放大处理,根据声信号反射回来的时间和频率的高低来判断目标的方位、距离和速度,在终端显示设备上显示出来。主动声纳可以探测静止无声的目标,并能测出其方位和距离。但主动发射声信号容易被敌方侦听而暴露自己,且探测距离短。

网友F:
找个军工的电工问问

网友A:
水中还是空气中?两者云泥之别……

网友F:
超声波在水里在空气中都能传输
超声波具有如下特性:
  1) 超声波可在气体、液体、固体、固熔体等介质中有效传播。
  2) 超声波可传递很强的能量。
  3) 超声波会产生反射、干涉、叠加和共振现象。
  4) 超声波在液体介质中传播时,可在界面上产生强烈的冲击和空化现象。

网友F:
 (一)超声波在传播时,方向性强,能量易于集中。
  (二)超声波能在各种不同媒质中传播,且可传播足够远的距离。
  (三)超声波与传声媒质的相互作用适中,易于携带有关传声媒质状态的信息(诊断或对传声媒质产生效应)。(治疗)

网友G:
你敲一下罐头就知道了。

网友H:
lz应该把检测内容及要求说清楚,方法或许会更多更简单.

网友I:
怎么有点象声纳系统啊!哈哈,难道时潜艇里面的雷达啊没哈哈哈哈

楼主:
回复RGB123:
已结贴

网友J:
1、为什么要敲一下?
2、不能检测到有东西后,自己发1个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