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一个LED投影用的背光板

楼主(2010-04-12):
传统的DIY投影用高亮的灯泡,非常热。
先进点的用LED矩阵,800多个LED,
更先进的点用50w LED + 透镜,这个热量也不小。其实就是50个1w的led矩阵。

所以,我想,咱就直接用25-50个1W的led,配合玻璃或者菲镜。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28mm聚焦的菲镜,组成5*5矩阵,
菲镜是圆形的,led是3.3V,330ma电流。

30个,就是10A电流。
驱动器来比较麻烦,电阻限流?直接用 3.3电压,横流元?

楼主:
这是目前用的led背光

楼主:
我准备用的背光led 1w每个

网友A:
这个LED,搭的太猛了...

会计连显卡带投影?

楼主:
显卡可以用到这,
但最好是用10.2的笔记本屏(1366×768),250元左右,
加上一个50-60的DA版,直接接电脑。
这块背光,估计在100-150之间。
亮度大约2500LM,如果需要更亮,可以考虑增加一倍的led,也就是200多元。

楼主:
这是菲镜,我找到了单片28mm直径,焦距14mm的,买了40个

楼主:
下面那个连一起的不错,直接当背光透镜用。

楼主:
这个更好

网友B:
LED的发热量也不小……

楼主:
如果是个头小焦距短的,直接后面放1W的led就行。至少是12*8大约100个。
流明加起来都8000了,这个亮度是目前高端投影才有的。

如果用刚才我说的那个led,成本才几百,人家的灯泡都几千。

楼主:
但发热量比灯泡低太多了。

网友:
曾经也对DIY投影仪痴迷过一段时间。终于有幸能与王会计同好一会了。呵呵!怀疑会计做出来东西的亮度一致性。毕竟光学这玩意儿非我等电工之专长。如果相同指标的商业化投影仪真的如此简单的就做出来了,我想投影仪不会卖这么贵吧。毕竟人家是专业的。

楼主:
试试看吧,反正我的led和菲镜都买了。家里电源也一堆。
甚至可以考虑先用atx的3.3v试试看。

不知道不用电阻,直接用3.3v驱动行不行?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C:
为何不用50~100w的LED集成光源呢?
你那个10.2寸屏价格倒是不错
我之前也用5mm的LED做了一台,效果很不好

网友D:
占个位置看直播

网友E:
占位看直播

楼主:
5ow的led就是50个1w的led,主要是散热不好控制。
那条路别人走通了,用的是焦距比较长的透镜。
我看看我这种短焦透镜能不能搞定。

led矩阵的好处就是可以把热量分散开来,容易散热,这样,就不用大功率风扇(噪音).
甚至不用风扇。(所用一些散热片)

楼主:
光路的话,我没把握,主要是不能开模。开模费用太高。如果开模的话,就非常简单了。

楼主:
这就是100w的led,应该是10*10的

楼主:
我想,咱还是分散散热吧。

网友F:
等我找人从韩国给你弄几根IEFL灯管试试,你先继续试验

网友E:
这就是100w的led,应该是10*10的
引用 楼主:

这个灯,我见过,杂牌的好像都要500多块了

网友G:
效果如何呢?

网友H:
这就是100w的led,应该是10*10的
引用 楼主:

..........
全串联还是混联的?
我现在对LED驱动很迷茫,矩阵类的都是混联的,横流驱动不知道怎么做。会计有不有好办法?

网友H:
我目前的问题是,给的矩阵单元就是混联的,没有办法先做单路横流然后再并。

楼主:
应该是混连的。
我的想法是用fpga驱动三极管,
pwm。不用电阻。频率1M以上。
pwm用fpga.
这是最坏的打算。

这个芯片是3.0-3.6的,我估计用atx的3.3v直接并联,应该能行。
买个小atx电源,50-180之间,直接用。

一切只能试试看。

楼主:
这是到货的40+40片菲镜的两片。
我买两家的,就是看看有啥区别,
结论:没区别。

楼主:
只是一个厚点,一个薄点

网友C:
圆形的菲镜,你怎么把它组成一个长方形的均匀的光斑啊?

网友A:
那个屏250?挺便宜.

楼主:
测试效果

楼主:
这是成像测试。菲镜正反放置效果差异非常大。
这个是RGB真彩led,照出来是白色的。
成像是RG ,B很暗,只能隐约看出来。

楼主:
找出来的应该是方形更大的光斑,所以,用圆形的应该可以,实在不行,
想办法剪掉多余部分。菲镜剪裁没想好咋搞。

网友C:
在菲镜的光面,用勾刀划几刀,掰一下就断了,但是断面可能要再处理一下才会光滑

网友H:
PWM?
利用A/D来检测并调整每个单元的电流?
混联的每一条串行支路就没办法做到横流了吧?

楼主:
不用检测,直接50%的5v pwm相当于2.5v

网友I:
支持!

顺便提点建议:
1、不要迷信PWM,LED必须的限流、恒流,或者PWM+电感;
2、尽量选择分辨率高但是尺寸更小的屏,否则屏越大像差越大,边角亮度越不均匀。
3、LED发热也相当厉害,必须得非常注意散热,否则亮不了几天哦~

网友C:
DIY的投影仪,最好别用小尺寸的高分辨率的屏。相同分辩率的,尺寸越小的屏,透光率越不好。减小像差,只能加大投影镜头的焦距,因此DIY出来的投影仪,通常尺寸都很大

另外,亮度上面,单片LCD的透光率好像都低于10%,因此王会计在之前的流明计算上,缺少了这部份考虑

楼主:
lcd透光率应该非常低,这是由原理决定的。
pwm不限流不行吗?限流,功率消耗太tmd的大。
我用的是cpld的器件,除非这个器件坏了,pwm不会出问题的。
cpld还是非常可靠的。
万一就是坏了,led总共也没多少钱。

网友:
圆形的菲镜,你怎么把它组成一个长方形的均匀的光斑啊?
引用 网友C:

嘿嘿嘿嘿!说道点子上了。还有就是看了三十八楼的第一幅图我的心狠狠地沉了一下。本来在成本很低并且光路分析能力很薄弱的情况下用分立式的白光LED搞这种光均匀性要求很高的东东就持很怀疑的态度。居然还用红绿蓝分立的三色光组成白光。晕死!要是能开模就很简单?再次晕死!光学的东西远比我们这些电工想象的复杂得多。否则蒋筑英的事情就不会被拍成电影了。

楼主:
那个三色光是成像实验,和这个两码事。专利06年申请的已经下来了。
这个背光是副产品。顺便开源,奉献给大家玩玩。
主产品是成像。这个就不公开了。
这两个的有些通用的地方,所以,顺路了。不然,俺哪有功夫玩这个呀。

楼主:
圆形的,组成矩阵,led是方形的,可能能组成正方形光斑。
另外,光学也不是那么难的,只是咱是电工,找个搞15年光学的,设计这玩意,半天。
俺是15年的电工了,对了,2010,16年

楼主:
我找不到白光smd的led,手电的和机箱改造的高亮led都是带透镜的。
所以,只能拿这个三色光看下焦距效果。觉得应该能行。圆形透镜,成像是方形的。跟俺想的差不多。
也就是说,存在用圆形透镜变成方形光斑的可能。

最坏的打算,就是:切割菲镜。不行就用勾刀切,用研磨机磨,然后粘接。凑合用呗。
我也买了一个12.1寸的菲镜,焦距170mm,或许,没准用这一个菲镜也行。

DIY就得花钱。

楼主:
IC_10000<li-q_q@163.com> 14:00:35
多个LED当心亮度不均
wangkj(869511) 14:00:47
怕的就是这个问题。
wangkj(869511) 14:00:56
另外一个就是散热。
wangkj(869511) 14:01:07
还有成像。
/ty梦之路/kf(287280928) 14:01:19
Let's make love everywhere in our school
IC_10000<li-q_q@163.com> 14:01:31
买的小菲镜?
IC_10000<li-q_q@163.com> 14:01:37
大的也不贵
IC_10000<li-q_q@163.com> 14:01:44
一对几十块钱
wangkj(869511) 14:02:20
都买了。试试看吧。大的还没到货。还没来个透镜。110mm焦距好像是60mm直径。
IC_10000<li-q_q@163.com> 14:02:24

IC-若尘(512937596) 14:03:43
Let's make love everywhere in our group

秋水长天(327924211) 14:04:08
Let's make love everywhere in our earth
IC_GCC(379712401) 14:05:07

IC-跑(344289038) 14:06:13
让世界充满爱
秋水长天(327924211) 14:07:26
正解
【oοΟоo】(564687561) 14:21:24
CREE的LED,每瓦可达140lm
【oοΟоo】(564687561) 14:22:29
只是用多个LED,一致性很难保证
茂葳无线ARM(253816584) 14:23:23
老王,这个支持
茂葳无线ARM(253816584) 14:23:27
diy出来可以卖了
狮子王(386162047) 14:25:44
会计真是精力旺盛呀
【oοΟоo】(564687561) 14:32:04
LED的驱动,要用开关恒流驱动
【oοΟоo】(564687561) 14:32:52
不能直接PWM,这样LED寿命会大大缩短
老狼(773570038) 14:34:16
有卖现成的套件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36:53
恒压恒流,带输出短路保护
wangkj(869511) 14:42:54
我这个方法,没套件。
wangkj(869511) 14:43:18
好像说直接pwm,没事的。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该相信那个。
【oοΟоo】(564687561) 14:43:43
谁说的?
wangkj(869511) 14:43:47
比如说3.3v的led,如果用10%的占空比,可以用到33v,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wangkj(869511) 14:43:55
是说的红外发射二极管,都是这么干的。
wangkj(869511) 14:44:01
不然,发射距离上不去。
【oοΟоo】(564687561) 14:44:19
wangkj(869511)  14:43:47
比如说3.3v的led,如果用10%的占空比,可以用到33v,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wangkj(869511) 14:44:24
我保守点,3.3v,5v 50%占空比。
wangkj(869511) 14:44:35
1M频率。
wangkj(869511) 14:44:46
中间三极管占到0.7v
【oοΟоo】(564687561) 14:45:02
绝对不能这样搞
wangkj(869511) 14:45:05
5-0.7=4.5v
4.5-3.6=0.9V
wangkj(869511) 14:45:13
或者弄两个三极管咋样?
wangkj(869511) 14:45:35
5-0.7-0.7=3.6V

wangkj(869511) 14:45:43
刚好
wangkj(869511) 14:45:56
一个led,两个9012串起来
【oοΟоo】(564687561) 14:46:00
至少要串联一个电感,加个续流二极管
wangkj(869511) 14:46:19
这就复杂了,我想搞个简单的。
【oοΟоo】(564687561) 14:46:35
可以做成开环的电流调节电路
【oοΟоo】(564687561) 14:46:50
不用电流反馈也没关系
wangkj(869511) 14:47:21
串个电感?
【oοΟоo】(564687561) 14:47:27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47:32
一般的LED驱动必须是恒流的
wangkj(869511) 14:47:33
多大的?
【oοΟоo】(564687561) 14:47:44
这样LED上基本上是直流
wangkj(869511) 14:47:53
led没必要,led变化率0.5us

楼主:
【oοΟоo】(564687561) 14:48:02
频率不用太高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48:06
我们公司帮人家设计的LED电源都是恒流的
wangkj(869511) 14:48:13
但红外led是脉冲的。
wangkj(869511) 14:48:17
你咋解释?
wangkj(869511) 14:48:33
led横流肯定没问题,但不横流应该也没问题。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48:52
不恒流对寿命有影响,主要是衰减的很快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48:59
瞎说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49:08
不恒流问题大的很
【oοΟоo】(564687561) 14:49:18
LED的冲击电流太大,LED寿命会大大缩短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49:27
不信你可以做实验。测试流明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49:43
一个月下来最少衰减30%
【oοΟоo】(564687561) 14:49:50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0:13
我做了1年多的LED驱动电源设计,从没有听说不横流
【oοΟоo】(564687561) 14:50:25
串电感,加续流二极管,LED上就基本上是直流了
wangkj(869511) 14:50:36
你那个是照明。
wangkj(869511) 14:50:41
我得做成像。
wangkj(869511) 14:50:46
必须得不断的变化。
【oοΟоo】(564687561) 14:50:56
对LED来说是一样的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0:59
那你的是电压变化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1:05
电流不能变化
wangkj(869511) 14:51:09
得几十M的频率。
wangkj(869511) 14:51:22
最少得1M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1:27
你的电源必须做成横功率输出的
wangkj(869511) 14:51:58
如果是3.3v的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限流?
【oοΟоo】(564687561) 14:52:03
背光需要1MHz变化吗?
wangkj(869511) 14:52:10
不是,是另外一个问题。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2:22
这样的电源我也做过,电压升高,电流变小,电压降低,电流增大,但是不管怎么变都不能超过LED的功率
wangkj(869511) 14:52:32
可以做到横流,但1M频率肯定是必须的。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2:43
否则衰减很快
【oοΟоo】(564687561) 14:52:58
不限流,3.3V的电压,LED的电流差异可能大得你无法忍受
wangkj(869511) 14:52:59
这个led是3.0-3.6的,我考虑直接用atx的3.3v电源。
wangkj(869511) 14:53:11
啊啊啊a

wangkj(869511) 14:53:14
还这样啊。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3:15
把电源设计成恒功率的,就没有问题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3:41
我们以前的公司是专做LED灯具的,这样的实验我做了很多
wangkj(869511) 14:53:54
电路就不好办了。用5v的,330ma做成横流,非常热。
【oοΟоo】(564687561) 14:54:05
LED 3-3.6V《——————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4:07
T8日光灯,T5,MR16 GU10。路灯都做过
IC 无锡清泉一梦(316092894) 14:54:23

【oοΟоo】(564687561) 14:54:26
开关恒流,就不热了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4:27
潜水艇的灯我都有几个
wangkj(869511) 14:54:35
也就是说,同样3.3v,不同的led完全不同的电流,是不是这样?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4:36
60W一颗的
【oοΟоo】(564687561) 14:54:42
是的
wangkj(869511) 14:54:50
nnd,没想到。
【oοΟоo】(564687561) 14:55:00
对3.6V的就根本不亮
wangkj(869511) 14:55:07
做实验没事吧,我想先实验看看。
【oοΟоo】(564687561) 14:55:25
不能靠运气
wangkj(869511) 14:55:28
家里有3.3v点电源,直接点亮,不会烧了led吧?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5:55
不限流的话很快就会坏
【oοΟоo】(564687561) 14:56:05
一般没事,拐点没那么直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6:12
亮度会月来月低
wangkj(869511) 14:56:24
那就好,我就试试亮亮而已,不好超过10s
wangkj(869511) 14:56:43
不会一点亮,直接着火就行。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6:57
要限流
【oοΟоo】(564687561) 14:57:01
你试试用同样的电压,看看电流的差异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4:57:02
不然会烧的
【oοΟоo】(564687561) 14:57:10
电流对应亮度
wangkj(869511) 14:57:14
对,我就看看差多少,买了30个。
【oοΟоo】(564687561) 14:57:32
不一定要3.3V

楼主:
日期:2010-4-13
【oοΟоo】(564687561) 14:57:40
你慢慢调电压
wangkj(869511) 14:58:01
我没可调电源,几年前,扔了。
wangkj(869511) 14:58:02
太沉。
【oοΟоo】(564687561) 14:58:14

wangkj(869511) 14:58:37
我只有一个3.3这电源,给我的无线猫供电的。
wangkj(869511) 14:58:51
其他的有5v,9v,12v,17v
面币思过(179338566) 14:59:08

wangkj(869511) 14:59:14
横流的话,必须用mos?
IC_/jump(546316493) 14:59:26
?!
【oοΟоo】(564687561) 14:59:41
考虑用高电压,多个串联
【oοΟоo】(564687561) 14:59:53
可提高效率
wangkj(869511) 15:00:00
对,我考虑就是5×5或者5*6
wangkj(869511) 15:00:16
12v的话,应该是3×
wangkj(869511) 15:00:34
5*的话,得5×3.6=18v电压了。
【oοΟоo】(564687561) 15:01:01
LED标称3-3.6V,在满电流时,电压可达4V多,你测试一下看看
wangkj(869511) 15:01:08
啊啊
wangkj(869511) 15:01:19
如果是这样,用3.3v
wangkj(869511) 15:01:25
不就省事了。
【oοΟоo】(564687561) 15:01:42
用3.3V,可能达不到1W
wangkj(869511) 15:01:44
4v到不了满电流啊。
wangkj(869511) 15:01:51
不用到1w
【oοΟоo】(564687561) 15:02:03
考虑个体的差异
wangkj(869511) 15:02:09
我想电路尽量简单。
wangkj(869511) 15:02:24
如果有个别的,可以考虑筛选。
IC_W**ey(1004276814) 15:02:37
还是用MOS加运放
(本消息由该成员通过手机QQ发送,体验手机QQ请登录:
http://mobile.qq.com/c )
wangkj(869511) 15:02:38
如果能用3.3直接驱动,是最省事的。
【oοΟоo】(564687561) 15:03:04

【oοΟоo】(564687561) 15:03:15
5路恒流驱动
IC_锋(441346825) 15:03:30
美法思触控IC 谁有
wangkj(869511) 15:03:38
晕啦,只这个太复杂了。太麻烦了。
wangkj(869511) 15:03:51
好像有现成的驱动IC
IC_锋(441346825) 15:04:15
我想知道美法思设计产品用的IC
wangkj(869511) 15:04:27
5v pwm调制+电容可以不?
IC_W**ey(1004276814) 15:04:49
运放加MOS最简单
【oοΟоo】(564687561) 15:05:23
单个的至少要5V供电
wangkj(869511) 15:05:31
如果不超过3.6用非横流会不会影响寿命?
wangkj(869511) 15:05:47
比如说从0-3.6不断变化。
wangkj(869511) 15:06:17
或者说0  3.6 直接变化,1Mhz?
wangkj(869511) 15:06:33
这样才能成像(和这个背光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
wangkj(869511) 15:06:59
我短时间用,没发现问题。不知道用几个月,甚至1,2年有问题没?
IC_W**ey(1004276814) 15:07:00
没问题
wangkj(869511) 15:07:41
就是段时间超过3.6,例如1M hz的pwm,是不是会出现寿命缩短问题。
wangkj(869511) 15:08:07
我觉得似乎有结间电容,实际上,led点亮的电压应该不会到5v
wangkj(869511) 15:08:38
可能就在3.0-3.6直接的某个电压上,相当是串了个电容。跟串电感应该效果一样的。
IC_W**ey(1004276814) 15:08:58
没事,峰值电流不超就行
wangkj(869511) 15:09:29
如果这样,应该非常好,9012+pwm可能就行。
wangkj(869511) 15:09:40
电容的话,应该用个104可能就行。
【oοΟоo】(564687561) 15:10:04

【oοΟоo】(564687561) 15:10:20
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wangkj(869511) 15:11:02
甚至如果频率高,连这个104都省了,之列利用结间电容。我记得3mm的led相应时间只有0.5us,也就是说,可能就是结间电容问题。咱刚好可以利用。5050封装的led结间电容更大。没准都5us了。
wangkj(869511) 15:12:14
如果是高频率的pwm,我觉得电感电容应该都可以不用。
wangkj(869511) 15:12:29
如果是直流,可能必须得用横流元。
wangkj(869511) 15:12:48
用pwm的成本,比用mos高。我得弄个cpld上去。
wangkj(869511) 15:13:02
epm240都得10元。
wangkj(869511) 15:14:53
如果经过验证,说明我的想法有问题,改横流源也不晚。
wangkj(869511) 15:15:12
反正就是DIY.
wangkj(869511) 15:15:29
  咋就剩下俺一个人说啦?
IC_W**ey(1004276814) 15:16:27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电容
wangkj(869511) 15:16:56
跟家电感一样,平滑电流用的。
IC_W**ey(1004276814) 15:18:32
用3.3V+PWM行了

楼主:
IC_W**ey(1004276814)  15:18:32
用3.3V+PWM行了
wangkj(869511)  15:19:18
3.3v没法pwm, mos或者led有压降
IC_W**ey(1004276814)  15:19:49
哦…并联电容
wangkj(869511)  15:20:14
结间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电容

楼主:
几张相关图片

网友C:
驱动上,可以考虑一下用串联,电源用升压的方式,还更简单一些,且可保证每一路的电流恒定

网友J:
等着看结果~~~~~~

楼主:
IC_W**ey(1004276814) 15:22:02
上示波器看看就知了
wangkj(869511) 15:22:40
对呀。用示波器啊。这个我真的忘了。我测试的时候,拍张图片放到群空间。
IC_W**ey(1004276814) 15:22:59
手册上也讲了的
wangkj(869511) 15:23:02
这个得周六周天干,家里没示波器。
wangkj(869511) 15:23:24
led太亮了,被人看到不好。
【oοΟоo】(564687561) 15:24:12

wangkj(869511) 15:24:15
说真的,我非常想买个示波器,不过价格太tmd高亮,得5-7万。
wangkj(869511) 15:24:25
跟一辆车差不多。
IC_W**ey(1004276814) 15:24:34
拿瓶了装起来
wangkj(869511) 15:24:39
要是有出租示波器的就好了。
【oοΟоo】(564687561) 15:25:03
不说别的,同一PWM,LED亮度不一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25:05
买美国泰克的
IC_W**ey(1004276814) 15:25:11
有出租的
wangkj(869511) 15:25:15
或者有出租实验室也行。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25:17

wangkj(869511) 15:25:25
我公司就是teak的,500M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25:25
我前不久就租了
wangkj(869511) 15:25:30
o
wangkj(869511) 15:25:34

wangkj(869511) 15:25:44
多少钱?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25:43
我也想买个
【oοΟоo】(564687561) 15:25:51
TEK
wangkj(869511) 15:25:59
合买吧。这玩意大家用的机会少。
IC_W**ey(1004276814) 15:26:02
DPO2000系够群主用了

楼主:
【oοΟоo】(564687561) 15:26:10
100MHz 2手的,2K
IC_W**ey(1004276814) 15:26:40
其实普源不错
wangkj(869511) 15:26:45
我想买个500M的,不然很多板子没法玩,sdram跑到133,不用500M的还真不好测量。
wangkj(869511) 15:26:55
那个usb的?
wangkj(869511) 15:27:13
200M应该基本差不多。100M确实低点。
IC_/jump(546316493) 15:27:13
atmel 的中文网站关闭了?
wangkj(869511) 15:27:24
早就关了,都2年了。
IC_W**ey(1004276814) 15:27:31
我建议去广州找谁
IC_W**ey(1004276814) 15:28:00
找
【oοΟоo】(564687561) 15:28:14
买二手的我可以介绍
【oοΟоo】(564687561) 15:28:25
国内最大的
【oοΟоo】(564687561) 15:28:36
老板是我朋友
wangkj(869511) 15:28:43
200M,1.6万。
wangkj(869511) 15:28:49
太贵了。
IC_/jump(546316493) 15:28:49
不是吧
官方翻译的资料在哪下载啊
wangkj(869511) 15:28:59
200M你多少钱能找到?
IC_W**ey(1004276814) 15:29:17
上次看到一个400M,4CH,2GS/S的才6000
狮子王(386162047) 15:29:30
买这么好的
【oοΟоo】(564687561) 15:29:38
东莞银通电子
狮子王(386162047) 15:29:44
买个便宜的,需要高级的去单位啦
IC_W**ey(1004276814) 15:29:59
旧的很便宜
wangkj(869511) 15:30:22

wangkj(869511) 15:30:36
上次看到一个400M,4CH,2GS/S的才6000   ?哪里看到的?
IC_W**ey(1004276814) 15:30:43
我都想搞个二手的玩玩
wangkj(869511) 15:30:51
不会是采用400M吧。我这个500M的采样是5g
wangkj(869511) 15:31:10
对,我就想搞个200M的。
wangkj(869511) 15:31:29
如果400M 6000,当然就可以直接买啦。
wangkj(869511) 15:31:49
最好几个人一起买,大家一起用。俺家地方太小。装不下。
IC_W**ey(1004276814) 15:32:09
在将军东,就是机器比较老,12年了,力科的,带一只有源探头
wangkj(869511) 15:33:02
这玩意得经过校准啊。别自己都不准,就没法玩了。

IC_W**ey(1004276814) 15:34:06
个头有点大,10.4的CRT
wangkj(869511) 15:34:16

wangkj(869511) 15:34:33
这个真没地方放。
IC_W**ey(1004276814) 15:34:35
校准不是问题
wangkj(869511) 15:34:49
我家一共就50多平米。
IC_W**ey(1004276814) 15:35:02
小的基本没有高速的
wangkj(869511) 15:35:05
这个东西得占我一平米的位置。
wangkj(869511) 15:35:25
200M甚至100M就凑合了。频率高跑公司用。
wangkj(869511) 15:35:35
家里就是应急。
IC_W**ey(1004276814) 15:36:02
我都把东西放在卧室,但这样我妈意见都很大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6:22
呵呵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6:27
适合我买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6:38
我家空了16个房间
wangkj(869511) 15:36:42
房子大的无所谓。
wangkj(869511) 15:36:48
你地主啊。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6:52
没有啊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7:00
4层半的房子
wangkj(869511) 15:37:07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7:25
加地下室3个房间,一起22个
IC_W**ey(1004276814) 15:37:26
普源的DS1204B符合你的要求,14000
wangkj(869511) 15:37:47
我们一个邻居,特土一老头,那天聊天,别人说他有5套房子!
wangkj(869511) 15:37:57
至少1500万啊。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8:02
我以前在公司混了个福录克的万用表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8:16
800块的万用表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8:24
现在还被我珍藏在家里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8:30
卡尺好几把
IC_W**ey(1004276814) 15:38:50
我老家那里随便当个官都7,8套房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9:04
我家的房子是自己建的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9:09
比较便宜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9:28
只出材料费,其它别人帮忙的

楼主:
算啦,电工就是电工的命。说示波器吧。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39:36
以前欠我家的工,
IC_W**ey(1004276814) 15:39:58
哈哈,我用示波器+电桥解决问题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40:09
深圳华强北很多二手示波器
wangkj(869511) 15:40:17
能不能找个usb接口的示波器?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40:23

wangkj(869511) 15:40:27
这个占地最少。
wangkj(869511) 15:40:30
那个好用?
【oοΟоo】(564687561) 15:40:53
找周立功要一个
IC_W**ey(1004276814) 15:41:04
万用表都放一边了
IC_/jump(546316493) 15:41:09
你认识?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5:41:21
大约有一个红转那么大
【oοΟоo】(564687561) 15:41:39
凭你老王的面子,可能免费送你一个,呵呵。。。
wangkj(869511) 15:41:44
zlg的能用,没好用的。
wangkj(869511) 15:41:57
没戏。我买a3p060人家都俺零售。
IC_W**ey(1004276814) 15:42:14
Picoscope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wangkj(869511) 15:43:05

IC_W**ey(1004276814) 15:43:24
ZLG的估计采样不够快
wangkj(869511) 15:44:52
青岛汉泰 虚拟示波器DSO-5200A USB 带宽200MHz(保修5年)
wangkj(869511) 15:45:0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9da2.jhtml?cm_cat=0
wangkj(869511) 15:45:13
帮我看看这个咋样?如果能成,就这个了。
IC_W**ey(1004276814) 15:45:48
要看采样
wangkj(869511) 15:46:45
.高刷新率,高采样率,250MS/s实时采样,50GS/s等效采样.
wangkj(869511) 15:47:01
50GS,泰克500M才5gs
IC_W**ey(1004276814) 15:47:15
国货DSO我只信得过普源
wangkj(869511) 15:47:17
这个牛吹大了吧?难道实际就是前面那个250?
wangkj(869511) 15:47:33
没准就是用的250M的da
wangkj(869511) 15:47:40
这个几百元一个。
IC_W**ey(1004276814) 15:48:34
50G不是实时的
IC_W**ey(1004276814) 15:49:10
这个就是垃圾
wangkj(869511) 15:49:37

wangkj(869511) 15:49:54
实时倒是无所谓,只要能抓波就行。
IC_/jump(546316493) 15:50:07
2140rmb  就这点东西?
秋水长天(327924211) 15:50:15
抓波
wangkj(869511) 15:50:26
但是,我不相信50Gs,泰克500m才5G
wangkj(869511) 15:50:33
他比人家高10倍
IC_W**ey(1004276814) 15:50:51
250M实时采样,看不到的
平常心(446008920) 15:51:56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诗意:
我的床前有位叫明月姑娘已脱光,
她的皮肤白嫩得就像地上的白霜。
抬起头望着这位光光的姑娘明月,
低下头不禁地想起夫人远在故乡。
鉴赏: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独自在外地打工,寻花问柳时的矛盾心情。
wangkj(869511) 15:52:11
那肯定就是250M 做的了。
IC_W**ey(1004276814) 15:52:25
50G是对同一波形反复采样得到的
wangkj(869511) 15:52:44
这倒是个方法。
IC_W**ey(1004276814) 15:53:23
实际中没有多少价值
wangkj(869511) 15:53:32
看来,买个1000一下,50M的的了。
wangkj(869511) 15:53:41
高频率的估计都是骗人的。
IC_W**ey(1004276814) 15:53:59
我用手机上的,不方便细说
wangkj(869511) 15:54:29
推荐个型号呗。我查查。
IC_W**ey(1004276814) 15:55:59
我说几个产品系列吧
IC_W**ey(1004276814) 15:57:22
TEK DPO2000
普源 DS1000B
wangkj(869511) 15:57:35
我查查
IC_W**ey(1004276814) 15:57:45
还有就是那些二手货了
IC_/jump(546316493) 15:58:33
和我们学校的差不多
wangkj(869511) 15:58:45
第一个,taobao查不到,应该用户非常少。
IC_W**ey(1004276814) 15:59:12
我自己用的是DS1052E
wangkj(869511) 15:59:13
第二个也没有。
IC_W**ey(1004276814) 15:59:33
去官网查
IC_W**ey(1004276814) 16:00:05
我给的是系列名
wangkj(869511) 16:03:18
最好买个usb接口的。
IC_W**ey(1004276814) 16:03:35
您可以考虑DPO2012/2014/DS1204
IC_W**ey(1004276814) 16:04:00
带有USB口
IC_W**ey(1004276814) 16:04:17
能用电脑控制

楼主:
说个俺自己的建议,不仅仅针对21ic的。

那个网站,搞个示波器,给网友借用,收费也行。示波器可以找厂家,相当于给人家做广告,或许能收点广告费。
网友用,当然得灌水若干,荣誉若干,点卡若干。。。。。

看那个先搞这个造福活动啦。

网友K:
有时间我也做做!牛人啊!

网友C:
前些时间做的,都是参照别人的做法仿制,没什么技术性。
目前亮度太低,可能是LED质量不行,我看别人的,投60寸亮度挺高的,我这个亮度很低,不建议采用这种LED制作。

楼主:
IC_W**ey(1004276814)  16:07:25
价格在13000-24000
IC_W**ey(1004276814)  16:08:17
一个系列有很多不同参数的型号
wangkj(869511)  16:09:22
2万多。
wangkj(869511)  16:09:28
100M
IC_W**ey(1004276814)  16:09:43
不过尺寸外形功能都一样
wangkj(869511)  16:09:49
500M的也就是7万,这个价格有点太不合理了。
wangkj(869511)  16:10:07
要是1万或者8000还真行。
wangkj(869511)  16:10:33
200M这个价格也能接受,咬牙。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6:14:01
你们真有钱啊
wangkj(869511)  16:14:34
这就是干活的成本。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6:15:43

IC_W**ey(1004276814)  16:16:18
得,我砍了一个月的价1900拿下一台1052E,50M,1GS,1M存储
IC_W**ey(1004276814)  16:17:24
我估计这个能改成200-300MHZ的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6:17:31
你不是在读书吗
wangkj(869511)  16:17:45

人生就像梦(15423579)  16:17:47
家里会给你这么多钱折腾啊,你真爽
wangkj(869511)  16:17:52
那倒是挺合适。
IC_W**ey(1004276814)  16:18:33
因为AD速度够快能适应300M的信号
IC_W**ey(1004276814)  16:21:01
现在我的猜想果然验证了,有人软改成了100M的
wangkj(869511)  16:21:22
超频!
IC_W**ey(1004276814)  16:23:09
不是超频,是屏蔽了前端的50MHZ低通
wangkj(869511)  16:24:00
硬件超频
wangkj(869511)  16:30:34

wangkj(869511)  16:31:17
示波器,这玩意,用起来很少,但没有,没法干活。
IC_W**ey(1004276814)  16:31:46
确实是的
(本消息由该成员通过手机QQ发送,体验手机QQ请登录:
  http://mobile.qq.com/c )
LMCBBAT(381226315)  16:32:14
弄个虚拟的呀。
wangkj(869511)  16:32:38
虚拟的都是假指标。
IC_W**ey(1004276814)  16:32:44
虚拟的太慢
wangkj(869511)  16:32:50
大跃进浮夸。
LMCBBAT(381226315)  16:32:58

狮子王(386162047)  16:56:34
买个普元的凑合着用吧
狮子王(386162047)  16:56:39
还行
狮子王(386162047)  16:56:45
几千块
wangkj(869511)  17:08:34
DS1000E系列有1M存储深度,更适用于长存储/波形记录分析等;实时采样率升级为1GS/S,能更好的抓取小信号。

全面替代DS5000/E、DS1000C系列,是目前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性价比最高机型!被买家誉为穷人的劳斯莱斯^_^
wangkj(869511)  17:08:39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a6a6286d62b0cc7.htm
wangkj(869511)  17:08:58
2900.00元
21IC_Etual(506042111)  17:09:04
一般般吧,对得起这个价格
wangkj(869511)  17:09:06

*北京普源* 数字示波器 DS1102E(100MHz/2ch) 保修三年!
wangkj(869511)  17:09:12
这个还行。
wangkj(869511)  17:09:18
能凑合用。
wangkj(869511)  17:10:17
不知道谁能忽悠个好价格。

楼主:
63层的哥们,你写的太好了。等俺的测试吧。俺也没绝对把握。只是想试试看。

网友D:
示波器
用不了太多,没有又不行
我比较倾向于自己买一个,租/借别人的用着不爽,有灵感要用的时候又要等着别人租给你
有租的,但是租金不便宜
还不如买回来租给别人
其实可以先买个国产的将就一下

楼主:
这是昨晚实验的图片,相当不乐观。
好事:led非常亮。
坏事:中心是很亮点白光,四周是黄光。这个和led结构有关。中心是发光点,周边黄色填充物。郁闷

楼主:
拍出来比较暗,是因为led太亮,相机自动调光,实际上,当时是开灯的,把灯光都完全遮盖了。

还有一个问题,3.3v直接接led是不行的,必须加限流!
用200ma档测量(相当于小电阻),电流160ma,非常亮。
如果用20A测量,很快到0.6ma,我看到貌似一股烟,赶紧断掉。还好没烧。

160-170ma的时候,有手摸,基本有点温而已。所以发光效率还是非常高的。多数电流转换成了光。
但用菲镜,透镜成像,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是白色的,周边是黄色的。

我换用手电的反光碗,倒是基本上白色的,中间仔细看还是有亮亮的白斑。

我考虑800多个那个led背光板,实际上不是平行光。
那种led一般是30-60度发射角,只有极少数是15度的,非常难找。

所以,可能用这个led,配合led手电的反光碗,没准能行,但可能会有一些量斑,除非改进反光碗。

总觉:有可能可行,但难度很大。
如果北京有玩DIY投影的弟兄,咱可以配合一下进行验证。
买套DIY投影,得1000左右。有点不划算了。

网友H:
玩LED伤眼睛:lol

网友C:
回复 网友H:

此话怎讲,不是说LED不含紫外线的吗?

楼主:
led好像是波太单一,不类似太阳光。跟激光类似

网友A:
会计,LED这个东西,估计可以小批量定做.  发光材料都别人手里,山寨LED厂只是把芯拿来封装一下,焊上2条腿而已.应该可以定做,自己定封装材料,形状.

楼主:
找不到途径啊。

网友L:
LED、荧光粉都应该属激光!

王会计的手太粗糙了吧,都跟云南的田一样了。

王会计的手工更粗糙!你的菲涅尔透镜可以用热切割吧,还有,要做成可以单个调整xy位置的。

楼主:
菲镜可能不行,我准备换激光透镜试试看。
有3,5,7,8mm的各买几个玩玩。

网友I:
汗~
这原来是手啊?
我还以为是铜箔呢:)

网友M:
什么思路?

楼主:
跟手电筒差不多。

网友A:
:o  俺也以为是铜皮.

网友L:
高手的手都跟铜皮似的。

网友N:
热量如何控制啊?

楼主:
热量非常小,170ma状态下,肉眼感觉不出和500ma的差别,只是温而已。

楼主:
500ma瞬间冒烟,赶紧断电。

网友O:
我也没看出来是手,会计开个发布会,现身说法,证明下是手不是?

楼主:
确实是俺的手,不过,那是微距。拍谁爪子都好看不了。
另外,我又买了284元的透镜。4×100个。
试试看吧。
如果哪位弟兄认识搞光学的兄弟,让他上来帮咱出点主意。
这个方案应该能行,只是咱做的到否的问题。

楼主:
http://www.powerants.com.cn/forumdisplay.php?fid=68

大蚂蚁的关于led的电源控制。或许用得到。我这个可能用简单的电阻就行。

网友L:
光学,就是几何!
不过有个交距差的问题。

楼主:
7mm的透镜配合5mm的1w led,组成矩阵,应该能达到800多个小功率led的效果。
如果北京的有朋友玩diy lcd 投影,可以试试。
再买个投影实验,有点烧包了。

3mm,5mm的不能完全覆盖led,太小。

楼主:
谁手里有不用的diy 投影或者 找到价格公道的,告诉我一声。

网友P:
LED用铝基板,要不很快就衰减了, 最好加风扇啊,发热量也是巨大

网友Q:
会计,我上个世界杯头脑一热买了套DIY投影套件,结果买了就扔那了。一眨眼4年了,当时测了都是好的,不知道现在咋样了,要玩你拿去,我箱子都做好了,就是有点头疼重新包装。。

楼主:
你在哪里?如果在北京及其周边我自己取。
如果不在北京,可以发 物流。运费到付。
运的时候,买些精品购物报纸,弄皱了,
主要是保护菲镜和屏。

网友Q:
刚才检查了下,居然都还是好的,不错。
忘了怎么贴图了,看下附件。 10.4寸的三星1024*768屏,当时看淘宝店主的演示很不错。C:%5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5CAdministrator%5C%E6%A1%8C%E9%9D%A2%5C%E6%88%91%E7%9A%84%E7%85%A7%E7%89%87

网友Q:
我在问我个铁路上的朋友,看能不能要客运乘务员带过来,那样肯定不会损坏,明天答复我,要不怎么弄过来真是个麻烦事。

楼主:
4年,06年,两个世界呀。

网友R:
楼主,偶做过DIY投影,问题很多的,现列举出来共楼主参考:
1,光损耗问题很严重,商品投影机的灯泡用到报废的时候,亮度至少也要有2W流明以上,之所以看上去不亮了,就是因为光路中严重的光损。偶曾经计算过,单就液晶屏,其他的光学器件都不算,光损至少就有接近70%。
2,匀光问题。LED光源好,谁都承认。可是它没有办法把很多LED的光源汇聚成一个均匀面上,色温差,光匀度,都会导致最终投射出来的画面惨不忍睹。
3,液晶屏问题。商品投影机的液晶屏都是特制的,其透光性非常高。这个暂且不提,单就面积问题就差许多倍。偶DIY投影最大用过15的屏、最小用过4.3的屏,都无一例外的存在一个聚焦问题,中间和边缘的镜头折射率问题。投射出来的像都是中间实、边缘虚,反之亦然。

呵呵,偶动手做过,问题多多,最终放弃了,那个大盒子变成了偶家里的一个储物箱。希望楼主注意参考。

楼主:
都考虑过。背光我也是试试看,没有绝对把握。
另外一个就是led直接成像。这条路应该行得通。
cpld通过pwm调节led的电流,让其一致。
5.23 的紫竹桥聚会,俺主持的显示小组,应该会讨论这些问题。

楼主:
94,95楼的兄弟,不知道能不能带过来。带不过来,就走快递吧。
包装好点应该没问题,走顺风,到付。

楼主:
千万别走ems,非摔个稀巴烂不可。

网友Q:
朋友说铁路上管得紧,人家不愿意为这么点钱惹麻烦。
顺丰问了,他们不管包装,我觉得包装特麻烦,到哪去弄那些泡泡袋,泡沫塑料的?
我定了51后第一个周末来北京出差,给你带过来好了。

楼主:
:lol 出差,好。真巧。来北京俺请客。

网友L:
用振镜!
DIY个DLP来。

楼主:
dlp就是微震镜,俺的旋转经更好。可以做到100%四轴飞行器械摩擦。

楼主:
但,难度很大。郁闷中,一个人非常难以搞定。

网友Q:
21短信看不到? 给我联系方式 teddeng@163.com

楼主:
刚看到,没注意。短信已发。
我的手机:138-10-7766-89

网友L:
八角旋转镜比振镜容易实现。

楼主:
周六收到老邓拿来的投影,本来想俺请客,结果,他的同学非要买单,感动的我眼泪哗哗的。
这几天事多,同时,diy显卡那块有些进展,先搞搞显卡,过几天,再调试这个投影背光。

网友Q:
比你老就叫哥。。闷!

楼主:
咱俩差不多。是同一年的。

网友S(2010-05-13):
现在有一种摩托车用的疝气灯,35W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投影上。

楼主:
估计亮度不够吧。

网友C:
老王的现在做得怎么样了。看一下我做的,实际效果不是很好的
附件为更新过的,采用大功率LED集成光源做的

楼主:
看过这个,如果能找到不是10×10是单个led的就好了。我想在想用多个菲镜+多个led组合试试。明天试试看。这几天一直调试显卡,明天还得去海淀黄庄找人商量显卡的事情,不知道能不能有时间测试这个。

网友T:
现在商品化的dlp投影机已经很便宜了,液晶投影机在某些性能上很难超过dlp, 比如对比度,亮度也比较难提高,所以diy液晶投影机的意义越来越小了。不如买个明基的3D投影机,自己diy 眼镜比较好玩, 立体眼镜价格现在还比较贵,但是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应该容易diy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