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 java程序内置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最近在35的软件上内置一个UCWEB的时候碰到诡异的现象,内置后的java程序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有灭屏情况(正常情况的下的灭屏比如长时间不操作)重新点亮后java程序死掉,内置opera mini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内置其它的java程序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且手动安装的ucweb和opera mini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希望知道的同行前辈们指点迷津,或者提供点java内置的原理资料也行,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有内置并安装JAVA的好方法?

网友B:
查下内置的版本,有什么差异。

网友C:
是Roll tech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