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22开发问题

楼主(2010-04-12):
ATT7022开发中,只接入A相,不论怎样调节输入电压值,读出来的三个字节始终是0x00,0x01,0x00,请高手帮忙解答!!!急!!!

楼主:
大虾们,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呀?

网友A:
应该时时序不对。你仔细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B(2013-03-06):
首先要确定硬件连接没有问题,没有示波器时可以将于7022相连的IO全部设置为输出,然后送高低电平在7022侧观察电平变化是否正确
如果对了再检查软件时序

网友C(2013-04-20):
没有经过实际试验,无法确定问题在哪,软件硬件都有可能。此话看似和没说一样,但是的确如此

网友D:
没有试过这种方法。

网友E(2019-06-06):
问一下楼主,有没有试过att7022的过零检测功能?我怎么读取ABC三相都是没有过零点中断标志而且ABC三相都是欠压状态的,但是我读取出的电压有效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