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推荐一款超宽温液晶屏

楼主(2010-04-12):
大家有谁知道那个厂家生产超宽温液晶屏?要求最低温能到-40度或者-30度,128*64的图形点阵液晶。谁知道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基本没有。如果有也是做过手脚的(加了一大堆的措施)的。-20度反映已经就很迟顿了(低温启动,不是低温工作状态)。

楼主:
加不加措施没关系,我要的是模块,就是在里面加热也没有关系的,关键是得能正常工作,**作起来简单

网友B:
OLED的可以
4.3寸的彩色OLED可以不

楼主:
不想用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