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单片机带CAN总线

楼主(2010-04-12):
请问各位高手,哪种型号的单片机有CAN总线,最好是51的。有知道的告诉一下,我是新手,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看看Philips的87c592,80c592,83c592

网友B:
c8051f5xx等

网友C:
集成CAN控制器的单片机P87C591 是一个单片8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具有片内CAN 控制器。它采用了强大的80C51 指令集并成功地包含了SJA1000 CAN 控制器强大的PeliCAN 功能

网友C:
NXP集成CAN控制器的ARM芯片随着CAN-bus的广泛应用,NXP推出的很多32位的ARM7芯片都集成有CAN控制器,方便开发、设计,而且节约了系统设计的成本
TI集成CAN控制器的ARM芯片TI S2000系列和S8000系列ARM芯片都集成了CAN的控制器。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运动控制,过程控制,以及医疗设备等要求低成本的嵌入式微控制器领域

网友D:
英飞凌的  很多都有

网友E:
有好多,搜搜吧

网友F:
集成CAN的单片机也不便宜,还不如用cortex-M3~~~上手方便有现成的驱动库,能力也足够强大,

网友G:
Freescale 的 MC9S08DZ60

网友H:
PIC的片子好多也有

网友I:
去周立功那里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找到了单片机。

网友J:
是啥单片机?

网友K:
C8051F040   带CAN外设

网友K:
你可以看一下 或者使用Sja1000 外扩也很好用的

网友L:
是C8051F060,不是040 还带有两路16位AD,70元左右。

网友M(2012-07-22):
楼主看看Philips的87c592,80c592,83c592
引用 网友A:

可能Keil3编吗?用什么下载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