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直观解释

楼主(2010-04-12):
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工科电子类专业,学了一堆信号方面的课,什么都没学懂,背了公式考了试,然后毕业了。
先说"卷积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有人抢答,"卷积"是为了学习"信号与系统"这门课的后续章节而存在的。我大吼一声,把他拖出去枪毙!)
讲一个故事:
张三刚刚应聘到了一个电子产品公司做测试人员,他没有学过"信号与系统"这门课程。一天,他拿到了一个产品,开发人员告诉他,产品有一个输入端,有一个输出端,有限的输入信号只会产生有限的输出。
然后,经理让张三测试当输入sin(t)(t<1秒)信号的时候(有信号发生器),该产品输出什么样的波形。张三照做了,花了一个波形图。
"很好!"经理说。然后经理给了张三一叠A4纸: "这里有几千种信号,都用公式说明了,输入信号的持续时间也是确定的。你分别测试以下我们产品的输出波形是什么吧!"
这下张三懵了,他在心理想"上帝,帮帮我把,我怎么画出这些波形图呢?"
于是上帝出现了: "张三,你只要做一次测试,就能用数学的方法,画出所有输入波形对应的输出波形"。
上帝接着说:"给产品一个脉冲信号,能量是1焦耳,输出的波形图画出来!"
张三照办了,"然后呢?"
上帝又说,"对于某个输入波形,你想象把它微分成无数个小的脉冲,输入给产品,叠加出来的结果就是你的输出波形。你可以想象这些小脉冲排着队进入你的产品,每个产生一个小的输出,你画出时序图的时候,输入信号的波形好像是反过来进入系统的。"
张三领悟了:" 哦,输出的结果就积分出来啦!感谢上帝。这个方法叫什么名字呢?"
上帝说:"叫卷积!"
从此,张三的工作轻松多了。每次经理让他测试一些信号的输出结果,张三都只需要在A4纸上做微积分就是提交任务了!
----------------------------------------
张三愉快地工作着,直到有一天,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经理拿来了一个小的电子设备,接到示波器上面,对张三说: "看,这个小设备产生的波形根本没法用一个简单的函数来说明,而且,它连续不断的发出信号!不过幸好,这个连
续信号是每隔一段时间就重复一次的。张三,你来测试以下,连到我们的设备上,会产生什么输出波形!"
张三摆摆手:"输入信号是无限时长的,难道我要测试无限长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稳定的,重复的波形输出吗?"
经理怒了:"反正你给我搞定,否则炒鱿鱼!"
张三心想:"这次输入信号连公式都给出出来,一个很混乱的波形;时间又是无限长的,卷积也不行了,怎么办呢?"
及时地,上帝又出现了:"把混乱的时间域信号映射到另外一个数学域上面,计算完成以后再映射回来"
"宇宙的每一个原子都在旋转和震荡,你可以把时间信号看成若干个震荡叠加的效果,也就是若干个可以确定的,有固定频率特性的东西。"
"我给你一个数学函数f,时间域无限的输入信号在f域有限的。时间域波形混乱的输入信号在f域是整齐的容易看清楚的。这样你就可以计算了"
"同时,时间域的卷积在f域是简单的相乘关系,我可以证明给你看看"
"计算完有限的程序以后,取f(-1)反变换回时间域,你就得到了一个输出波形,剩下的就是你的数学计算了!"
张三谢过了上帝,保住了他的工作。后来他知道了,f域的变换有一个名字,叫做傅利叶,什么什么... ...
----------------------------------------
再后来,公司开发了一种新的电子产品,输出信号是无限时间长度的。这次,张三开始学拉普拉斯了......
后记:
不是我们学的不好,是因为教材不好,老师讲的也不好。
很欣赏Google的面试题: 用3句话像老太太讲清楚什么是数据库。这样的命题非常好,因为没有深入的理解一个命题,没有仔细的思考一个东西的设计哲学,我们就会陷入细节的泥沼: 背公式,数学推导,积分,做题;而没有时间来回答"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A:
记号
有时间来好好的看
很想好好学信号系统
读书时学的马马虎虎嘿嘿
好**顶起来,好事让更多人拥有

网友B:
MARK\
简单明了 无公式

网友C(2010-11-16):
顶起
正在好好学 这个

网友D:
http://blog.chinaunix.net/u2/88035/

是这位网友写的 写了好几篇不错的** 可惜被删除了

网友E(2011-04-15):
信号与系统我到是花时间去学过,但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们,书都看了两三遍也做了些题目,但感觉没有把这些理论与实际结合很容易忘记。现在我是很多东西又忘记了,主要是不知道这些知识可以怎么用,所以对它们理解不深吧,一下子就忘记了

网友F:
还是没听懂楼主说的卷积。

网友F:
网上搜的:
1. 卷积是通过两个函数f 和g 生成第三个函数的一种数学算子,表徵函数f 与经过翻转和平移与g 的重叠部分的积分。就是重叠部分的面积。

2.  根据我们需要待处理的信号形式,来设计所谓的系统传递函数,那么这个系统的传递函数和输入信号,在数学上的形式就是所谓的卷积关系。

3.  在信号与线性系统或数字信号处理 中的卷积定理。利用该定理,可以将时间域或空间域中的卷积运算等价为频率域的相乘运算,从而利用FFT等快速算法,实现有效的计算,节省运算代价。

楼主:
被删帖的人是知道得太多了,卷积其实很简单,给一个脉冲测试某黑盒,然后这个黑盒就像从湖中心扔一块石头一样,输出一段时间的“波”,这个时间波就叫“单位冲击响应”,如果再来第二列脉冲,那么第二列的波就会跟第一列的波叠加,这个是有时间上的错开输出,第一列脉冲后面时间输出的波跟第二列脉冲前面输出的时间波叠加,那么把一段信号函数表示为无数段脉冲,然后输入黑盒,那么他的输出就是“单位冲击响应”的不断延迟,叠加,“单位冲击响应” 时间轴上最后那个t 输出的波其实是输入波形”最先遇到的响应“,所以积分T 倒置,就像你往湖中一块一块扔大小不同的石头,波形叠加再叠加!波形静止时间取决于最后一列“脉冲”响应的截止时间

网友F:
卷积其实很简单,——懂了

给一个脉冲测试某黑盒,然后这个黑盒就像从湖中心扔一块石头一样,输出一段时间的“波”,这个时间波就叫“单位冲击响应”,——懂了,注意,飞狐大侠用词:“给一个脉冲。。。”

如果再来第二列脉冲(是不是再扔一块石头,或相继扔多块石头?为何飞狐大侠用‘列’而不用个?),那么第二列的波就会跟第一列的波叠加,这个是有时间上的错开输出,——基本懂了又不是太懂。特别是“这个是有时间上的错开输出”读起来很是拗口。

第一列脉冲后面时间输出的波跟第二列脉冲前面输出的时间波叠加,——懂了

以后继续。。。。。

网友F:
那么把一段信号函数表示为无数段脉冲,然后输入黑盒,那么他的输出就是“单位冲击响应”的不断延迟,叠加,——懂了

“单位冲击响应” 时间轴上最后那个t 输出的波其实是输入波形”最先遇到的响应“,所以积分T 倒置,——不懂

就像你往湖中一块一块扔大小不同的石头,波形叠加再叠加!波形静止时间取决于最后一列“脉冲”响应的截止时间——懂了

——还是没有直观理解卷积。

网友G:
这个例子不好。改成打板子,大家都明白了。
有一个七品县令,喜欢用打板子来惩戒那些市井无赖,而且有个惯例:如果没犯大罪,只打一板,释放回家,以示爱民如子。

有一个无赖,想出人头地却没啥指望,心想:既然扬不了善名,出恶名也成啊。怎么出恶名?炒作呗!怎么炒作?找名人呀!他自然想到了他的行政长官——县令。

无赖于是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县衙门前撒了一泡尿,后果是可想而知地,自然被请进大堂挨了一板子,然后昂首挺胸回家,躺了一天,嘿!身上啥事也没有!第二天 如法**制,全然不顾行政长管的仁慈和衙门的体面,第三天、第四天......每天去县衙门领一个板子回来,还喜气洋洋地,**一个月之久!这无赖的名气已 经和衙门口的臭气一样,传遍八方了!

县令大人噤着鼻子,呆呆地盯着案子上的惊堂木,拧着眉头思考一个问题:这三十个大板子怎么不好使捏?......想当初,本老爷金榜题名时,数学可是得了满分,今天好歹要解决这个问题:

——人(系统!)挨板子(脉冲!)以后,会有什么表现(输出!)?

——费话,疼呗!

——我问的是:会有什么表现?

——看疼到啥程度。像这无赖的体格,每天挨一个板子啥事都不会有,连哼一下都不可能,你也看到他那得意洋洋的嘴脸了(输出0);如果一次连揍他十个板子, 他可能会皱皱眉头,咬咬牙,硬挺着不哼(输出1);揍到二十个板子,他会疼得脸部扭曲,象猪似地哼哼(输出3);揍到三十个板子,他可能会象驴似地嚎叫,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你饶他一命(输出5);揍到四十个板子,他会大小便失禁,勉强哼出声来(输出1);揍到五十个板子,他连哼一下都不可能(输出0)—— 死啦!

县令铺开坐标纸,以打板子的个数作为X轴,以哼哼的程度(输出)为Y轴,绘制了一条曲线:

——呜呼呀!这曲线象一座高山,弄不懂弄不懂。为啥那个无赖连挨了三十天大板却不喊绕命呀?

——呵呵,你打一次的时间间隔(Δτ=24小时)太长了,所以那个无赖承受的痛苦程度一天一利索,没有叠加,始终是一个常数;如果缩短打板子的时间间隔 (建议Δτ=0.5秒),那他的痛苦程度可就迅速叠加了;等到这无赖挨三十个大板(t=30)时,痛苦程度达到了他能喊叫的极限,会收到最好的惩戒效果, 再多打就显示不出您的仁慈了。

——还是不太明白,时间间隔小,为什么痛苦程度会叠加呢?

——这与人(线性时不变系统)对板子(脉冲、输入、激励)的响应有关。什么是响应?人挨一个板子后,疼痛的感觉会在一天(假设的,因人而异)内慢慢消失 (衰减),而不可能突然消失。这样一来,只要打板子的时间间隔很小,每一个板子引起的疼痛都来不及完全衰减,都会对最终的痛苦程度有不同的贡献:
t个大板子造成的痛苦程度=Σ(第τ个大板子引起的痛苦*衰减系数)[衰减系数是(t-τ)的函数,仔细品味]
数学表达为:y(t)=∫T(τ)H(t-τ)

——拿人的痛苦来说卷积的事,太残忍了。除了人以外,其他事物也符合这条规律吗?

——呵呵,县令大人毕竟仁慈。其实除人之外,很多事情也遵循此道。好好想一想,铁丝为什么弯曲一次不折,快速弯曲多次却会轻易折掉呢?

——恩,一时还弄不清,容本官慢慢想来——但有一点是明确地——来人啊,将撒尿的那个无赖抓来,狠打40大板!

楼主:
举个离散的例子,关键点就在这里,搞懂了这部分,数字滤波器也不会很难,就是构建响应模型,其他的都是数学处理技巧而已

第0秒输入一个脉冲:
0s :  5
1s :  4
2s :  3
3s :  2
4s :  1
5s :  0
6s :  0
>>>>>

第3秒输入第二个脉冲:
0s :  5
1s :  4
2s :  3
3s :  2 +  5   (看到没有~~)
4s :  1 +  4
5s :  0 +  3
6s :  0 +  2
7s :  0 +  1
8s :  0 +  0
>>>>>>>>>

网友H(点评):
这就是数字上的凑积。OK

网友I(2012-03-12):
很多东西,明白了为什么有这门课程为解决什么问题而来的就容易学多了。

网友J(2020-09-23):
良心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