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等级显示问题

楼主(2010-04-12):
各位帮忙,要死了。电量等级3格改成8格显示可行性怎么样?
哎,痛苦。
我改NV不管用
不知道那位前辈能伸手拉我一把。
要不然·······

网友A:
电量显示  待机时间与总待机时间比例  电压范围
4格  30%  4.20>X≥3.89V
3格  20%  3.89>X≥3.79V
2格  20%  3.79>X≥3.73V
1格  25%  3.73>X≥3.65V
0格  5%  3.65>X≥3.40V
第一次“手机电
量不足”提示
4%  3.64V
关机电压    3.40V

楼主:
我要的是8格,哎,看来是完了··

网友B:
多看看code吧,很简单的修改,要静心

网友C:
只改nvram 是不够的,MMI也要改,你看一下Device.h和PwronCharger.c文件,很简

网友D:
这个我也不会,自己也试着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