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rm相对寻址比直接寻址慢这么多呢?

楼主(2010-04-12):
动态加载bin文件,相对寻址,测试结果是动态加载执行比静态的立即寻址模式慢很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愿熟悉arm底层的人回答下,谢谢

网友A:
就指令执行速度,不包括cache,jump

网友B:
同问,为什么动态加载之后,执行指令一段周期之后(1MS左右)会被貌似执行中断2MS左右,之后再类似下去,导致执行效率慢了N倍,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动态加载的程序是跑在另一块内存中!

网友C:
如果是哈佛结构的核, sram 里运行程序时, 没有双总线支持, 取指令和读写数据冲突会导致 cpu 等待.

网友D:
ls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