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控制器的BOOST引脚的作用

楼主(2010-04-12):
很多DC/DC控制器都有个BOOST引脚,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file:///C:/DOCUME%7E1/user/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file:///C:/DOCUME%7E1/user/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LTC3822有个BOOST引脚如图1,这个引脚的电压波形是SW引脚的波形叠加了一个输入电压VIN的波形。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如图2的电路,二极管和电容连接处的波形是方波加上5V的直流,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难道只是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当SW的电压是0伏的时候,电容两端的电压是5V,然后当SW的电压变到5V的时候,为了维持电容两端的电压是5V,然后电容和二极管相连的那端电压就要变成10伏吗?这是什么道理呢?
还有一个关于上面的MOS管导通过程是不是这样的:下面的MOS关掉之后TG的电压等于BOOST的电压等于5V,下面的MOS可以看成一个阻值很大的电阻,然后上面的MOS看作一个有源电阻但阻值比下面的电阻小,所以SW的电压就从0V慢慢上升,这样BOOST的电压也跟着上升,BOOST的电压上升上面MOS的阻值就变小,这样直到SW的电压变成5VBOOST的电压变成10V,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A:
看不到图。
莫非是高压自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还没把图贴好,请帮忙再看下。谢谢。
按你的提示我查了下,这个叫自举升压电路,我把示波器用来探头补偿的方波引到和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连了个电路用示波器测量下,波形和用MultiSim仿真得到的是一样的。如下图,还有我对上面的MOS管导通的过程理解得对吗?

网友B:
下管导通时给BOOST引脚的电容储能,以提高上管的驱动电压

网友C:
一个电荷泵

网友D:
自举,提供驱动高端N-MOSFET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