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windows xp 的usb 是否直接支持触摸屏

楼主(2010-04-12):
请问圈圈,windows xp  的usb 是否直接支持触摸屏  我修改已经调试好的鼠标枚举程序的   鼠标hid报告描述符  成  触摸屏hid报告描述符,xp无法识别/启动设备,

鼠标枚举修改成触摸屏枚举可以吗?如果可以那些地方要做变更?(单点触摸)

网友A:
单点触摸的话,直接用鼠标的协议,将坐标改成绝对的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确实是哦,仔细看看那个hid 描述解析,调整了下,可以了。不过之前的触摸板描述也正确的,我拿到windows7上试了可行,xp却不行。。。

网友B(2010-05-18):
请教楼主 HID 描述成鼠标,发绝对坐标,描述有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另发送的绝对坐标的格式是怎样的,望赐教,谢谢!

网友C(2010-07-10):
如题,我们有windows7 多点触控项目开发经验,可控制window7,代替鼠标,并能识别手势,可多人同时操作。

usb开发和触摸屏都可提供整套方案,和源码。

目前可支持最大点数为5点,正在开发10点。。

如您对本技术感兴趣,请联系:
QQ:59989875
email:aza.0@163.com
地址:深圳科技园

网友D(2011-09-05):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圈圈:我用的触摸屏模块用单片机读回的数据包含:触点数、第一点坐标、第二点坐标、以及各出点的ID、Tip Switch、触点压力值。但是在XP系统中,对于鼠标button这个字段的赋值该怎么弄?我用Tip Switch的值赋给button,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一碰触摸屏就是选中状态,如何解决呢?谢谢!方便的话 -〉Q:522097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