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机通讯,共地后主机有鸣叫,从机输入电压改变

楼主(2010-04-12):
最近一个项目中,一个主机,6个从机,主机完成一些控制,不带显示,6个从机只负责显示,由于从机只负责接收,所以通讯协议很简单,使用2根线(主机发——从机收,GND——GND),232通讯。
    但出现几个问题:
一、当多于2个从机连接后,主机会发出鸣叫,不是蜂鸣器叫(因为拆了也叫),难道是晶振?将通讯拔了(不共地)后,就不叫了。
二、从机有时候通讯不畅,但很少出现。
三、连接多个从机后,发现7805很烫,一量7805输入电压(整流后电压)变成了17V以上,有时候22V多,每个从机单独量时为11V多,变压器是9V输出的,正常应该11V多,不管从机是6个从机单独供电还是6个从机一个变压器供电,情况都一样。
忘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LZ用示波器看看电路里是否产生了震荡?

网友B:
声音是板上的感性器件发出的,如滤波位置的一些电感,电源变压器也会.多数是过流了,测一下从机电源

你是不是在每个从机板的接收I/O上都加了上拉了?

楼主:
板上没有电感之类的,不是变压器响,变压器没和主板一起,电流没有测,只测了电压,都17V多了,接受I/O口没有外加上拉,只有内部上拉,单片机是51内核的,现在示波器也没有

网友A:
没有工具比较难搞啊,测一下电流看看多大?是不是7805提供的电流不够大,但按理应该够得,只是猜测。

网友C:
这应该是硬件问题,数据线间串个电阻试试,另外单机时量量电压。。。。

楼主:
7805应该不会电流不够大,从机就12多个数码管,单机测量都是正确的

网友A:
关注,LZ找到问题没有?

网友D:
看下7805两侧的波形,有没有发生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