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2010-04-12):
图中重力传感器经过OP07放大后 再用LM324放大 最后B点输出电压

但A点的作用没看明白 连接的是MCU IO口. 起到什么作用?

图片可能需要双击并点击中间最大化 才能看的比较清楚

网友A:
电路有问题吧,U1A跟U1B都工作在开环状态,说是用作比较器吧,又不用这么复杂吧。看不懂。A点的三极管起到开关的作用,高电平将信号短路到地。

楼主:
谢谢

电路 应该没问题吧? 很简单的连线,我按板子画了下

A点的三极管起到开关的作用,高电平将信号短路到地。 这个我明白

猜想是不是 检测ADC 满载重力时  给高电平 切掉B电 ADC输出?

楼主:
是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