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输出不稳定!!!请教模拟电源高手

楼主(2010-04-12):
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外部电源给机箱供电(外部电源有输出电源开关,机箱有输入电源开关),1)当先打开机箱的电源开关,再打开外部电源开关,机箱里的板子就可以正常工作(板子的电是通过外部+27v输入到板子上的,然后由电源模块稳压到所用的+15V),测试发现电源模块输出电压是缓慢升高;
2)当先打开外部电源,再打开机箱电源开关;机箱里的板子就出现异常,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不正常了,且测试发现输出电压猛然太高;

请高手给指教,这问题具体出在哪里 了啊?是不是要对电源模块前端(电源模块的输入)的电路进行缓冲设计,要电缓慢供给电源模块啊!
另外,是不是电源模块负载过大造成的吗?
谢谢!

网友A:
说说你用的电源模块型号

楼主:
爱立信的PKC 200I

网友B:
有没有电路来看看呢?

楼主:
电路是很简单的,因为是电源模块;外部就配有滤波电容、保险丝,稳压二极管,再没有别的器件;是比较通用的电路啊!

网友B:
那你有没有加个电阻去试试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加个功率较大的电阻进去看看了,在输出与地并联

网友C:
呵呵,该是二次模块准备不充分,被吓得跳起来了?

网友D:
哈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的

网友E:
加大点电容试一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