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C中看到的Data[7:0]和Data[15:8]事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04-12):
在PSOC的ADC datasheet中看到Data[7:0],Data[15:8],Data[23:16]这样的信息,虽然以前也见过,但是一直没有深究,不知道这个事什么意思,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在哪发现的 ,似乎没有看见哟

网友B:
没见过啊

楼主:
为什么不能添加图片,就在PSOC creator中ADC的datasheet里面的十八页sample register的说明里面。

网友C:
楼主在干啥……都是小叉叉啊

楼主:
发不了图片,发图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图片也不大,只有40多K

网友D:
汗~

点“高级回复”,然后点“添加附件”或者“批量上传”,回复之后图片就会自动出来了。

楼主:
再传一下,看看。

网友E:
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网友F:
Data[7:0] 表示数据的0~7位,同理Data[15:8]表示数据的8~15位,以此类推……

网友F:
从寄存器类型看应该是表示采样值,ADC Output Data Sample Low Register (模数控制器采样输出数据低寄存器),有多少位应该和采样精度有关系。。。

网友A:
14楼 正解。  大于8bit的 需要两个寄存器来显示ADC的值

网友E:
原来是这个意思,学习了

网友G:
PSOC的ADC有这么高的精度啊,2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