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水平条纹,向下翻滚

楼主(2010-04-12):
TD043MGEB1,TFT屏
在看图片时,可以看见隐隐有水平方面条纹,向下翻滚,这个现象不仔细是看不出来的,靠近久看一下就可以发现。

goolge了一把,说是tft会翻转电压极性来保护液晶分子,这个条纹就是翻转造成。

各位大侠,这个东西软件方面可以从什么着手,改善一下。或者单纯是lcd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A:
:o 不会啊。我用过的屏,从来没这个现象。可能你的屏有问题吧。

网友B:
同步有问题。或是接触不好

楼主:
接触应该没问题,插拔多次了,而且也换了几块屏,同步有问题,能具体说下吗,上面的大侠。

网友B:
比如扫描方向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是电平控制,不要接错到时钟信号上去了。还有就是它的行,场同步时钟,数据时钟这些,你最好是对着屏的手册设置一下你的LCD驱动相关的参数。要看的LCD屏的参数如下表:

楼主:
各位问题解决了,是-5v供电,纹波太大,更改滤波电容后,现象消失

网友C:
又是电源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