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级管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我是一模电小白,正在自学,我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让一三极管工作到最佳状态啊?

网友A:
不同电路,对三极管工作状态的要求不同,没有什么对所有电路均适用的“最佳状态”。
例如,单端音频小信号放大电路,要求输出正负幅度同时达到最大,这就要求静态工作点大致在线性区间的中点。但此要求对乙类放大器完全不适用,对开关工作的电路也完全不适用。

楼主:
那三级管假如用于高频放大作用,那它工作于什么类?怎么工作于最佳状态啊?

网友B:
三极管工作在共基放大时,频率特性好

网友C:
一般共射用的最多

楼主:
三极管的基电极端的电压对三级管的放大有什么影响作用啊?

网友D:
首先要看三极管的特性啊,不同三极管可定时不一样的啊!

楼主:
7楼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我觉得基电极的电流才是关键,基极电压只要在能够使三极管正常放大工作就行了,可我调试产品时电压也是有蛮大的影响的,我就想不明白了,能说明白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