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I2CHW模块疑问

楼主(2010-04-12):
我用的片子是CY8C21534, 采用I2CHW模块用做Master, 当选用引脚P1_0和P1_1的时候,都正常,但是当选成P1_5,P1_7时候,用示波器量不到任何信号,有遇到这样问题的么?是不是我哪边没有设置正确?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这个模块有什么需要注意设置的地方么?另外用这个模块做slave的时候,最大能寻址多少空间?

网友B:
你问题终极原因是软件的小bug...
当你选择p1.5 p1.7 后,你需要看下 pin是不是真正赋予了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