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I2c, se, ST, ck, ic
这几天在看IIC的协议以及周立功的一些例程,程序中有些问题总是不能理解,应该是我对协议没有吃透,所以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够得到解答(中断处理程序中的):

            void __irq IRQ_I2C0(void)
{

    switch (I2STAT & 0xF8)              /* 读取I2C状态寄存器I2DAT */
    {
        case 0x08:                                              /* 已发送起始条件,主发送和主接收都有 */
        {                                                                   /* 装入SLA+W或者SLA+R */
            if(I2C_suba_en == 1)                        /* SLA+R,指定子地址读 */
            {
                I2DAT = I2C_sla & 0xFE;             /* 先写入地址 */
            }
      else                                                      /* SLA+W */
      {
        I2DAT = I2C_sla;                    /* 否则直接发送从机地址 */
      }
                                                                /* 清零SI位 */
      I2CONCLR =    (1 << 3)|                     /* SI */
                        (1 << 5);                     /* STA */
    }
    break;

    case 0x10:                                              /*已发送重复起始条件,主发送和主接收都有 */
    {                                                               /* 装入SLA+W或者SLA+R */
      I2DAT = I2C_sla;                              /* 重起总线后,重发从地址*/
      I2CONCLR = 0x28;                              /* 清零SI,STA */
        }
    break;

        case 0x18:
    case 0x28:                                              /* 已发送I2DAT中的数据,已接收ACK */
    {
      if (I2C_suba_en == 0)
      {
           if (I2C_num > 0)
           {    I2DAT = *I2C_buf++;
                I2CONCLR = 0x28;                    /* 清零SI,STA */
                    I2C_num--;
           }
           else                                                 /* 没有数据发送了 */
           {                                                        /* 停止总线 */
                    I2CONSET = (1 << 4);  /* STO  */
                    I2CONCLR = 0x28;                /* 清零SI,STA */
                    I2C_end = 1;                    /* 总线已经停止 */
           }
       }

       if(I2C_suba_en == 1)                     /* 若是指定地址读,则重新启动总线 */
       {
          if (I2C_suba_num == 2)
          {
                I2DAT = ((I2C_suba >> 8) & 0xff);
                    I2CONCLR = 0x28;                /* 清零SI,STA */
                    I2C_suba_num--;
                    break;
            }

            if(I2C_suba_num == 1)
            {   I2DAT = (I2C_suba & 0xff);
                    I2CONCLR = 0x28;                    /* 清零SI,STA */
                    I2C_suba_num--;
                    break;
            }

          if (I2C_suba_num == 0)
          { I2CONSET = 0x20;
                    I2CONCLR = 0x08;
                    I2C_suba_en = 0;     /* 子地址己处理 */
                    break;
          }
        }

        if (I2C_suba_en == 2)                   /* 指定子地址写,子地址尚未指定,则发送子地址 */
        {
            if (I2C_suba_num > 0)
          {
            if (I2C_suba_num == 2)
            {   I2DAT = ((I2C_suba >> 8) & 0xff);
                        I2CONCLR = 0x28;
                        I2C_suba_num--;
                        break;
            }
            if (I2C_suba_num == 1)
            {
                I2DAT = (I2C_suba & 0xff);
              I2CONCLR = 0x28;
              I2C_suba_num--;
              I2C_suba_en  = 0;
              break;
            }
          }
        }
      }
      break;

      case 0x40:                                        /* 已发送SLA+R,已接收ACK */
      {
        if (I2C_num <= 1)                        /* 如果是最后一个字节 */
        {
            I2CONCLR = 1 << 2;        /* 下次发送非应答信号 */
        }
        else
        {
            I2CONSET = 1 << 2;                /* 下次发送应答信号 */
        }
        I2CONCLR = 0x28;                        /* 清零SI,STA */
      }
      break;

      case 0x20:                                        /* 已发送SLA+W,已接收非应答              */
      case 0x30:                                        /* 已发送I2DAT中的数据,已接收非应答     */
      case 0x38:                                        /* 在SLA+R/W或数据字节中丢失仲裁         */
        case 0x48:                                      /* 已发送SLA+R,已接收非应答              */
      {
        I2CONCLR = 0x28;
        I2C_end = 0xFF;
        }
        break;

        case 0x50:                                          /* 已接收数据字节,已返回ACK */
        {
            *I2C_buf++ = I2DAT;
            I2C_num--;
            if (I2C_num == 1)                           /* 接收最后一个字节 */
            {   I2CONCLR = 0x2C;                    /* STA,SI,AA = 0    */
            }
            else
            {   I2CONSET = 0x04;                    /* AA=1 */
                I2CONCLR = 0x28;
            }
        }
        break;

        case 0x58:                                          /* 已接收数据字节,已返回非应答 */
        {
            *I2C_buf++ = I2DAT;                 /* 读取最后一字节数据 */
      I2CONSET = 0x10;                  /* 结束总线 */
      I2CONCLR = 0x28;
      I2C_end = 1;
    }
    break;

    default:
      break;
    }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处理结束 */

}

Question1:当状态为40H时(已经发送SLA+R),程序判断是否是最后一个字节,然后判断下次是发送应答信号还是非应答信号,所以我想问,为什么在发送完SLA+W时没有这个判断过程。

Question2:关于状态30与状态58----为什么已发送I2DAT中的数据,已接受非应答信号(30H)这个状态就是属于总线出错,而已接受数据字节,已返回非应答信号(58H)这个状态就是代表是最后一个字节,结束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