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我解决下315m发送模块距离短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用51单片机+PT2262+315M无线模块做个25键遥控器
1.单片机STC89C54RD,12M晶振,用以显示按键数字,及控制CD4066电子开关合断,CD4066是用于PT2262的地址码的。通接GND,断悬空;
2.PT2262,编码输出,地址码接C04066,。数字码,按键;
3.315M无线发射模块,厂家声称9V,2-5KM.我也用过几个的1-2KM的。
接收是PT2272,超外差的。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做出来的样品发射的距离太短,。。。。可靠距离只有30-100M.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是315模块干扰问题还是什么问题。315M无线模块厂家说是干扰问题?请高手指点。有什么办法解决距离短的问题。我只要500米就OK

网友A(2010-04-13):
ASK本身的抗干扰性能就要差很多

看你的图片,感觉你的电池驱动能力不够吧
厂家标称远距离的ASK模块的发射瞬间电流都很大的

楼主:
100-200MA足够了哦。

楼主:
自己顶起来。希望高手指点哦。

网友B:
此类玩意儿,决定距离的因素太多了
天线匹配了么?不一定
接收机灵敏度太低了,同时容易受干扰
发射部分确定调制正常?

网友C:
天线匹配是关键点;驻波比小于2.5-3,阻抗:50Ω。建议直接把模块连接在频谱仪上测试其最大输出功率(dBm?),天线可以使用网络分析仪测试其综合参数。
315M无线发射模块,厂家声称9V,2-5KM,指的是开阔场地的距离;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取0.2-0.3的传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