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结构数组的指针定义问题

楼主(2010-04-12):
unsigned char data *PTest ;
struct
{
unsigned char AlarmNum;

unsigned char AlarmStatus;    /*告警状态  0:正常*/

unsigned char AlarmTable;     /*告警表下标*/
unsigned char StartTime[6];    /*告警开始时间*/
unsigned char EndTime[6];     /*告警结束时间*/
unsigned char temp;
}HistoryAlarm[32];       /*每个记录16个字节*/

//pTest = (unsigned char)HistoryAlarm;

请教大家 HistoryAlarm 数组的指针怎样定义,才能是指针指向HistoryAlarm[0].AlarmNum的地址

pTest = (unsigned char)HistoryAlarm;   这样定义是否可行?  急急!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呃.....我是想帮忙来着   不过还得回去看书

网友B:
结构数组还有点了解,再加个指针就不是很懂了

网友C:
pTest = (unsigned char   *   )HistoryAlarm
or
pTest = &HistoryAlarm[0].AlarmNum

楼主:
请问楼上,能否将指针定义说明一下

网友D:
unsigned char data *PTest ;
struct
{
unsigned char AlarmNum;

unsigned char AlarmStatus;    /*告警状态  0:正常*/

unsigned char AlarmTable;     /*告警表下标*/
unsigned char StartTime[6];    /*告警开始时间*/
unsigned char EndTime[6];     /*告警结束时间*/
unsigned char temp;
}HistoryAlarm[32],*pHistoryAlarm;       /*每个记录16个字节*/

pHistoryAlarm = HistoryAlarm;
PTest = &pHistoryAlarm->AlarmNum;
// 由于AlarmNum是结构体的第一个元素,下面这样写也是可以的
PTest = (unsigned char*)pHistoryAlarm;

网友E:
是我的话,直接定义结构体指针:
struct _HistoryAlarm
{
    unsigned char AlarmNum;
    unsigned char AlarmStatus;    /*告警状态  0:正常*/
    unsigned char AlarmTable;     /*告警表下标*/
    unsigned char StartTime[6];    /*告警开始时间*/
    unsigned char EndTime[6];     /*告警结束时间*/
    unsigned char temp;
};
struct _HistoryAlarm HistoryAlarm[32];       /*每个记录16个字节*/
struct _HistoryAlarm *PHistory;

pHistory = HistoryAlarm;

pHistory->AlarmNum = 0x……

网友F:
11# john_light 比较规范哈

网友G: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teststr, *P_teststr;

teststr TEST[32];
P_teststr tp=NULL;
for (i=0;i<32;i++) {
    tp=&TEST[i];
}

网友H: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teststr, *P_teststr;

teststr TEST[32];
P_teststr tp=NULL;
for (i=0;i
引用 网友G:

这因该是最为规范的了吧!!

支持这种写法

网友H: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teststr,   看成 int

teststr TEST[32];   看成 int a

*P_teststr  看成*int

P_teststr tp=NULL; 看成 int b  以防指针乱指得先让他指向空NULL

以下就相当于 b=&a[1]
……呵呵, 鄙人初学者的理解